联想E46待机正常触发后0。13掉电拆掉CPU上管后就不掉电了。怎么维修

楼主(2015-03-16):
(无正文)

网友:
是的范德萨发的说法

丨無念℡ゞ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CPU电压有问题吗?难道。。。

网友:
应该检查CPU的供电电路,看是否有过流过压情况

网友:
检查CPU供电正常吗?再排除。

网友:
什么情况导致的啊 ,求助了有结果了就要说出来啊

网友:
电压负载问题

网友:
是没有cpu供电吗  是什么坏了

网友:
是不是那种乌龟壳上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检查CPU的供电电路啊!上、下管,管理芯片一起更换肯定能好。

网友:
是二级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