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装上无线网卡就灰屏!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5-03-16):
型号:惠普V3000
板号:05232-5
故障:进系统灰屏。经过一系列排查,发现只要插上无线网卡就会灰屏,不装可以正常进系统。求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换上不同的无线网卡试试,也许是你的无线网卡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上不同的无线网卡试试,也许是你的无线网卡坏了啊。

换了别的网卡,不是原装他会报错,我没原装的,就拿V3000的网卡上的别的机器上是OK的。

网友:
看看网卡芯片

网友:
是的方法法第三方

网友:
有线可以用就没去查网卡芯片,它会影响灰屏么?

网友B:
换个原装不报错的网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原装不报错的网卡试一下

没有啊!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