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6100pm m跑50 CF修复后网卡显示红叉

楼主(2015-03-16):
一块GeForce6100pm m主板,开机跑50 CF,检查时钟32.75KHz正常,BIOS跳线帽3.34V正常,加焊桥后一路跑码到25,可以开机进系统,连网后发现网卡灯正常,PING 127.0.0.1正常,更换网卡芯片8100C,故障依旧,测网卡接口正常,并且直接进到网卡芯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93C46数据错误或者是南桥损坏,请高手指点。

网友:
IPCONFIG/ALL检查网卡MAC地址为:FF FF FF FF FF FF FF,会不会是ROM坏了,谁有8100C的刷ROM的程序麻烦给传一个,谢谢jnslb063119@163.com

网友:
MAC地址坏了会显示连接上,但显示受限制,不会显示打叉,你这应该还是网卡没换好,或者有断线。换的是一模一样的网卡芯片?

网友:
网卡接口有问题,,,,,,,

网友:
查此网卡时钟 复位

网友:
拆掉网卡,不行就试试USB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