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73 VER1.0不插P4触发掉电后还可以触发

楼主(2015-03-16):
不插P4可以一直的触发掉电后还可以触发,且发现掉电后3.3VSB没有,刚插电时是有的,3.3VSB电压开启信号也没了,开启信号由IO54脚发出,但是还是可以触发,

且触发测量USB供电没有,供电开启信号也没有,开启信号由IO46脚发出

网友:
MSI的主板有的是这样的,会自动重启

网友:
不插P4?不明白

网友:
CPU供电的MOS管电源管理芯片检测

网友:
意思是不插CPU供电小12V.

网友A:
插小4P试,如果保护不能再触发为CPU供电电路有短路,请检测MOS管、电源管理芯片、电容。很多MSI主板USB供电小芯片坏导致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小4P试,如果保护不能再触发为CPU供电电路有短路,请检测MOS管、电源管理芯片、电容。很多MSI主板USB供电 ...

老师,技嘉GA-780T  电压都有 全板无复位、、 没有NB_PWROK 和 SB_PWROK  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技嘉GA-780T  电压都有 全板无复位、、 没有NB_PWROK 和 SB_PWROK  咋修

NB_PWROK和SB_PWROK是由桥供电、SLP_S3#等信号相与产生的,请检测他们相与的二极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 a lot from ur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