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楼主(2015-03-16):
电池能开机   一插电源就黑屏了  有谁遇到过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保护隔离问题了!!!

网友:
楼主查下保护隔离 哪方面的条件

网友:
充放电电路

网友:
你看下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我修过台V470    显卡供电那边没有最后换了显卡修复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问题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