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奇怪的主板

楼主(2015-03-16):
前段时间朋友给了一块坏的精英945PL-A VER 3.0,  今天翻出来玩玩练下手,问题来了
开机排针电压正常,跳冒正常,主板不触发,但是能强制开机,进入系统后正常使用,不蓝屏不死机,两位检测卡显示D1 而四位检测卡则显示 11 99、请问各位谁遇到过,怎么解决?

网友A:
不触发怎么强制开机

网友B:
检查开机脚有电压挑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怎么强制开机

可能用词错误,是短接开机排针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开机脚有电压挑变吗

短接开机脚有电压跳变

网友:
开关针不触发,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吧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j ij 是不是开关断线啦。还是IO出现奇葩故障

网友C:
楼主说一说强制开机是怎么回事,开机后能不能关机。

网友:
先查触发电路

网友:
不触发肯定查五大待机条件啦!1 3.3待机电压-查PCI A14 2.RTCRST ,RTCVCC-查跳帽  3晶振两脚电压 4.IO的RSMRST 5.开机针是否有3.3否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一说强制开机是怎么回事,开机后能不能关机。

用镊子短接绿钱与黑线

网友:
线路的问题居多吧……

网友:
先查一下待机有没有 再查绿线和开关对地有没有阻值 要是没有就是短线了  ,有就换IO吧

网友:
但有些是要换南桥的

网友:
这个应该按触发流程一个一个排查吧,很容易的

网友:
进入系统正常就不要管什么代码了。修一下开机开机电路吧。

网友:
看看io工作正常不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常见为开关针到IO 或者IO到绿线断线。

网友:
查PSON线路看看有什么零件,这问题是PSON电压没拉低导致的。

网友:
io 芯片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