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537(L510)本本的故事

楼主(2015-03-16):
      手头接一东芝L537本本,L510系列的,主板版号:6050A2278101-MB-A02 ,这款机器采用第一代I3处理器,合成桥,插电源开机测试,待机电流0.007左右,按开机触发后有跳变,0.007--0.49--1.24--1.35--1.16 ,然后就停了下来,按关机键电流上升到1.24A左右无变化,不能关机。
     按照常规流程,拆内存处理氧化层,开机测试仍是如此,更换备用内存测试,一样。看来不是内存问题。拆除内存,看电流跳变,然后再加内存后开机看内存跳变,发现,跳变不一样,装内存多了一次跳变,看来貌似已经过了内存,可是按照以往的“规律'',过了内存自检后,按开机键一般都会自动关机的。而现在没有。
     拆机,裸板测试仍是如此,那就要仔细来查了,万用表测各组供电,待机正常,开机后其他各电压都正常,看来供电是没有问题了。那么就是信号的问题,哎,跟客户沟通看看,据说当天开机使用都正常,第二天再开机就不显示了,没有摔,没有进水等其他异常。
    既然是信号问题,可能就有点麻烦了,突然一想,到Chinafix来看看了啊,哎,搜了个遍,都没有本人遇到的这种情况。哎,看来只能自己来弄了。
这时想了想,会不会BIOS出了问题?仔细看了下,这款机器居然是双BIOS呢,那么,既然能开机触发,想必EC BIOS应该正常吧,那就来刷刷南桥BIOS吧。本人有个习惯,就是原BIOS一般拆了不动,另用其他BIOS芯片刷程序来装上测试,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如果不是BIOS故障,结果刷了不对的BIOS程序,最后只会平添很多麻烦,而且会引起故障的外扩。说做就做,直接在论坛下了据说测试正常的BIOS芯片,刷上,焊上,开机测试,结果。。。。。。唉,,,情况还是一样。看电流的跳变看BIOS程序应该没问题的,看来也不是BIOS的问题了。

    那会是是啥问题呢。。。。哎,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原来饭点儿到了,算了,先放一下,吃饭去吧,顺道整理整理下思路了。

网友:
你描述好像没过显卡

网友:
我看跳变  感觉没过内存的样子

网友:
显卡的可能确实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amd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开机电流跳变相似,很简单的,内存换上面槽子好了,主板都没拆

网友A:
继续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焊的了显卡。。。。。大家应该猜到结果了吧,哎,有时判断问题还真不能靠经验了。最后证实结果就是显卡问题了,楼上也有朋友提到了,对的,就是显卡。小小案例给大家参考,还望勿喷了。

   最后把我测试正常的BIOS程序分享下,希望给需要的朋友帮助了。

东芝L510(L537)I3- BIOS.zip

网友:
看了半天楼主肚子咕咕叫,走了,我们干什么?

网友:
第一次见发贴发到一半吃饭的。。。

网友:
还有图纸,需要的朋友也可以下了

L537(538) 6050A2278101-MB-A02.rar

网友:
显卡的可能确实比较

网友:
红果果的显卡问题啊啊

网友:
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机器和故障。和楼主描述的故障一样,,,电流有跳变,不能关机。做显卡BGA后OK

网友:
内存都过了  排除了BIOS 确实就只有显卡了啊 呵呵

网友(2015-05-03):
我也遇到同样我问题了  同样刷了BIOS 不管用 在搞显卡

网友:
很多时候,经验只能做参考了,

网友:
有些本子确实不太好修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加焊的了显卡。。。。。大家应该猜到结果了吧,哎,有时判断问题还真不能靠经验 ...

好心人呀 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