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60T笔记本的怪毛病

楼主(2015-03-16):
屏幕黑屏,但能看得到屏幕显示暗影,应该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了。用灯管测试确定灯管没有问题,但看到屏幕左下方冒了点眼,卸下电灯套件直接放到笔记本高压板上竟然运行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了(PS绝非线头没插紧的原因,以前插拔过接头可以进入桌面但还是会黑屏)。请教下如果是高压板都哪里出问题的情况多

网友:
一般都是升压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直接找个屏幕换上在侧不久好确认了吗

网友:
既然怀疑高压条有问题,直接代换试试先;还有高压条很便宜的,换根更快

网友:
既是暗屏那外接是否显示?

网友:
灯管线头绝缘问题,对屏铁框打火,高压保护

网友:
学习了,积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