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多个网络,一个网卡,如何IP自动跳跃?

楼主(2015-03-16):
好多单位现在都是有外网,内网,然后将2个网络并到一个交换机上,然后电脑不需要加装网卡,实现自动跳跃(也就是内外网可以同时上),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IP设置为外网的,就只能上外网, 设置成内网的就只能上内网!求高手指点。。。。
电脑

网友:
网络技术还得请教

网友:
我知道XP高级属性那里可以添加的WIN7不太清楚

网友:
俺平时改IP都是批处理,用那个点哪个

网友:
如果是联通的电信的话,那就要打路由了。普通的单个网卡多个IP的话。在协议4里面添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