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 LA-675AP集成 EC 数据老是掉

楼主(2015-03-16):
联想G570 LA-675AP集成 EC 数据老是掉,开始不开机,在论坛下载了个EC和BIOS ,刷了下 EC好了,反复开机都好的,关机过了一夜,第二天开不了了,又刷了一遍EC,把BIOS也一起刷了,第一天开机反复测试一切正常,放着过了一夜,又不行了,。。。。什么问题啊,从哪里下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吹BIOS 的时候 加热到周边什么原件了  还有BIOS 背面也看看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看

网友A:
应该是加热了晶振,所以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加热了晶振,所以可以开机了

你的意思是晶振坏了吗

网友:
你还是看看EC附近的 元器件是不是因为加热导致短时间好用了

网友:
芯片坏了   也会英气这问题    还有你系统有病毒之类的

网友:
一种是加热后开机,一种是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未碰到,期待解决。

网友:
桥接触不良了。

网友:
芯片换了,还是不行,现在彻底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