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唐朝一体机有时候启动黑屏

楼主(2015-03-16):
神舟唐朝一体机有时候启动黑屏 有时候启动正常   正常10次左右  黑屏一次
大家谁修过

网友A:
检查电源盒,主板,电容鼓包的先换掉

网友:
拆开看,有电容鼓了

网友B:
这个一体的机器  拆开就知道电容坏掉好多的。啊的

网友:
没电容鼓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盒,主板,电容鼓包的先换掉

找到毛病了 是内存的原因!他有两根内存 用带子绑住的   拿掉一根以后 没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体的机器  拆开就知道电容坏掉好多的。啊的

找到毛病了 是内存的原因!他有两根内存 用带子绑住的   拿掉一根以后 没遇到了

网友:
内存开双通道了,最好在安上一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