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ET-0025-B2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5-03-16):
   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 拆开发现是开关管和电源芯片问题 换完后可以通电了 以为好了 满心欢喜插上灯管 开机一试 奶奶的心的凉了半截 原来还有问题 开机闪一下就灭了 指示灯也灭了 把灯管拔了 又正常 【灯管是好的 我用测试的灯管试过】后来我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得换了 去保护的不可以 加高压板也不行   有谁修过的 求解

网友:
换个高压包试试

网友:
谢谢 我去试下

网友A:
朋友你试试测量一下前后两次的电源电压比较一下。

网友:
换了 还是不行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试试测量一下前后两次的电源电压比较一下。

电压就这样量的时候又正常 不过开机时 灯管在它闪灭的时候 电压有那一下会跳变 没开开关的时候又正常的

网友B:
指示灯不亮的时候量下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电源搞不起负载

网友:
主板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搞得我头的大了 思路的乱了 有谁知道要怎么修 求解

网友C:
看看 有没有短路的     一般 指示灯 闪是带不起负载吧电容换完 就可以了  不行的话可能有 短路的 地方  看 高压板是不是有短路    不行改个高压  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不亮的时候量下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是驱动板的问题

驱动板我有换过 不可以 换上去 灯管反复的 亮一下 灭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 有没有短路的     一般 指示灯 闪是带不起负载吧电容换完 就可以了  不行的话可能有 短路的 地方  看 ...

电容换过了 高压板也换过 问题还是跟没换一样

网友:
去保护应该不可以吧 型号是 OZ9933GN

网友:
等着楼主解决

网友:
坐等楼主解决 静候分享

网友E:
把通往高压的12V刮断。我经常碰到.还有个别情况。不差屏线。就正常。查屏线就亮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通往高压的12V刮断。我经常碰到.还有个别情况。不差屏线。就正常。查屏线就亮下就灭

  差不多 不插灯管的时候指示灯也可以一直亮着 一插就闪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通往高压的12V刮断。我经常碰到.还有个别情况。不差屏线。就正常。查屏线就亮下就灭

谢谢你的解答 已经可以了 我起先有换过高压板 没断通往高压的12v 所以不行 现在断开 可以了

网友:
看来高兴太早了点个几分钟问题还原了

网友:
换电压版吧。

网友:
LS似乎样样法宝都试过了,实在不行就当料板算了

网友:
觉得楼主 换的电源管和电源芯片有问题 还有看下电源管过流检测电阻有没有出现阻值偏移  偏移会导致电压输出正常但带不起负载 电压有波动

网友:
问题在电源部分换了试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某宝上买块原装的板换了吧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测试过了 灯管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容换过了 高压板也换过 问题还是跟没换一样

不会  哦   这个电源板      维修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  哦   这个电源板      维修很简单

一起  基本上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部换完基本就OK的 这次怎么就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