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明基型号:ET-0012-B 可以显示,但电源板有响声,如何解决?

楼主(2015-03-16):
明基型号:ET-0012-B 可以显示,但电源板有响声,如何解决?

网友:
我加焊了一下,还是有响声。

网友:
不是高压包发出的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流过大

哪里的电流过大

网友B:
有可能是灯管发出的声音

网友:
电容鼓了,灯管响

网友:
开关变压器发出的,,,,电源工作频率低,,一般是负载或电源本身有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电源变压器磁芯用久了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源变压器磁芯用久了松了

估计就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灯管发出的声音

灯管是好的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