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P5G41T

楼主(2015-03-16):
裸板试机都是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大哥们

网友:
华硕经典故障,,论坛一大把啊。。好好搜索下

网友:
BIOS问题吗?

网友:
是USB电路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拆ROM再重写

网友:
华硕的通病 15秒掉电

网友:
把所有usb供电的跳线帽都重新插上

网友:
f1   可以试一下

网友:
USB供电跳线 改下试一试

网友:
USB过流保护。oc#电路查下

网友:
重刷一下BIOS

网友:
打一下USB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先插上键盘 有键盘报错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检查所有接口,仔细观察主板,排除人为

网友:
UBS跳帽不少的话,找个点位查OC#,不难解决。

网友:
找点位图,几组usb检测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