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v3 cpu 供电有一个上管两个下管没出电其它正常

楼主(2015-03-16):
p8h61-m lxv3  cpu 供电有六组供电,五组都是一个上管一个下管,都正常,第六组有一个上管(12v)下面是 两个下管没出电0V   其它正常,  而且复位针1.89v ,点了不复位.

网友:
查控制芯片

网友:
不要去查了,正常的,进了系统才会有电压。

网友:
GPU电压?是不是?

网友:
控制脚有波形嘛

网友:
好像是CPU集显电压

网友:
好像这个是正常的,很多h61的板子都是这样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
内个好像是一个什么内核电压,

网友:
楼主板子现在修的什么情况?

网友:
那个显卡供电,要跑码过内存之后才有的。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好了吗
我也维修到了一块

网友:
这是好的,这是单独一组供电,在正常工作时才有,其余测量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