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5-03-16):
开机电流上到2.0左右掉电,除+1_05VTT_P电压不正常外,其它电压包括CPU供电都正常,照以往维修经验肯定是这个总线供电不正常引起的掉电,那么就先修这个供电,如上图: VDD ;VDDP;EN;BST电压都正常,就先换了个RT8204,但还是无正常输出,于是又把上下管都换了,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量PC77升压电容,开机是0.49升到5.28就掉电了,电容的另一端电压掉电前只有0.6左右的电压,正常应该是个波形,不会是个普通的电压呀,莫非这个电容有问题,导致升不了压,上管不导通而无正常输出,于是就在一块同样的好板上取了个同样位置的电容换上,还是不行,心想怪了,没道理呀,芯片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不正常输出呢,在没有找到问题之前就先放在一边,第二天,再拿出这块板,打开图纸把RT8204的引脚都仔细看了一遍,发现有个16脚的TON,昨天没量过,这个TON是频率设定,平时维修当中很少测量,既然有这个脚那就量量吧,一量发现电压只有0.几V,一看这个脚位是经过一个1M的电阻到VIN 19V的,再量这个1M的电阻另一端也只有0.几V的电压,不对呀,应该是19V的,这时万用表打了下阻值发现只有20几欧,阻值这么低,19V都短路了?居然插上电源没有大短路,怪事,这时仔细看图纸发现原来19V是经过一个保险PF3过来再到上管PQ34 D极的和1M电阻的,这时因为局部短路保险PF3已经开路了,问题找到了,烧机大法,发现PC170短路了, 换 之,故障排除,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修机越来越流利了

网友:
示波器都会用了 现在饼哥正在发示波器的教程  赈灾学习中

网友:
恩 不错!写的明朗

网友:
联想 THINK 系列的机器上电掉电。第一件事。测各个保险。基本都有收获的。当然还要找到短路点。

网友:
图文并茂,很精彩。

网友:
电容看得出来不用烧鸡

网友:
学 习 了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e40 的保险很多啊

网友:
没有总线供电真的会有cpu供电吗?

网友:
电容短路也只能烧了

网友:
的确写得好,有思路,学习中。

网友:
写的很好,从中也学到了很多

网友A:
没有总线供电真的会有cpu供电是不是楼主写错了!时序都对不上。

网友:
E40机器掉电  基本都是 不出PG导致的  显卡的PWM坏的比较多  但是19V 的我遇到的还真是少

网友:
不过也可以算个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总线供电真的会有cpu供电是不是楼主写错了!时序都对不上。

事实如此,千真万确。

网友:
对这个ton不是很了解 有时候是19v但昨天修的个华硕的机器 rt8202a 这个脚是0.7v 电阻另一端是19v的 不是很明白了

网友:
短路引起掉电的还没碰到,学习了

网友:
我遇见过TON电阻腐蚀了,不出供电

网友:
楼主,你都把上下管换了,难道你换之前没有量一下管子的电压及阻值吗?你这样修可以算绕圈了吧??

网友(2016-03-10):
缺电压掉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保险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没有引起公共点大短

网友(2017-09-27):
又是电容短路这种问题直接就烧鸡大法。

网友:
lz,思路清晰,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