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联想短路烧鸡就CPU烫

楼主(2015-03-16):
DALZ8TMB8C0  触发0.14掉电 然后测阻值 内存短路 然后找到找到背面220电容换掉就好了 阻值正常 后面在打对地 CPU供电也短 周边大电容全接地 直接烧鸡 摸板 就CPU 发烫-  - 进水机器
我与其他人 一共两个人都摸过 就CPU烫 怎么弄 CPU是板载的

网友A:
确定了就只有换cpu,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了就只有换cpu,没有别的办法

汗 I5的 怎么弄 那还不如换板呢 叫客户

网友:
换CPU试了吧

网友:
加焊 多加汉高 看看能不能把里面渣滓给推出来 要是近东西 水呢 这是进水机器 试试看

网友B:
CPU集成的,怎么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集成的,怎么换换

不是跟桥一样吗 我也没换过 没把握

网友:
刚刚在CPU周边的小元器件上面摸了汉高 又烧一边=   = 没冒泡

网友:
有没有断开电感试下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烧机CPU好热的话检查下CPU的供电上下MOS管。看看有MOS管是否被击穿。

网友:
不一定是cpu短路,可能是前后级,,

网友:
只有换CPU了,

网友:
CPU坏了就报换板吧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C:
不知道什么问题,修好了的告诉一声,我也想积累一下这样的问题

网友:
CPU取下来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问题,修好了的告诉一声,我也想积累一下这样的问题

哪有 我朋友说也许不是CPU问题 我那时候下班了 没去量条件 就烧的-  - 我说换板子 客户回去商量了 现在想想就蛋疼 怎么不在量量就下结论 说CPU坏了 哎

网友D:
换板好点  因为CPU买回来都不能确定是不是好的 ,不是要的又浪费一笔钱 这CPU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板好点  因为CPU买回来都不能确定是不是好的 ,不是要的又浪费一笔钱 这CPU不便宜啊

I5 3代的 谁敢买一个装上去 哪怕确定是CPU问题 一个出错恶心人的

网友:
不知你烧的哪里,有可能是供电高端管坏了,

网友:
换高端管一般我都连芯片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