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版号LA-5751P大面积进水多重故障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5-03-16):
待机0.48,你想到了什么?那么待机0.24,又能说明什么?或许不单单是短路------致初学者

型号:联想G460
版号:LA-5751P
故障:大面积进水
维修经过:
   客户拿来时是当天客户小孩往机器上倒了大量水,客户在外面简单清理后,开机不亮拿来维修,接手时风扇后盖打开,电池还在上面,风扇还呼呼的常转.....拆机,硬盘主板上还有大量未干水迹,简单处理后测试硬盘基本没问题,让客户留机维修。
   拆下cpu内存,洗板水洗刷刷,上BGA加热砖150度烘烤后,简单测量各电感并无明显短路,上可调电源通电,电流瞬间0.48,绝不会是自动上电运气那么好吧,所以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反正没有上U和内存,用手在主板上迅速寻找,果然当摸到pu3芯片时明显发烫
此为显卡供电芯片,拆掉PU3及PWM上管,通电,电流下降到0.24,难道还有短路?(本着找一路好一路的个人原则,还有平时储存大量芯片的良好习惯,找到PU3实物APW7138全新芯片换了上去,上管也焊了上去广告时间:一维科技,芯片全,客户安但此时却摸不出还有发烫的芯片,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二级供电提前出来了(由于故障太多,都写在一起不利于阅读分析,那么以下将一个故障分为一段陈述)
   果然,当测到u10发现S级有2.4V的电压                            此为+5VALW转换+5VS的电压,正常是触发后才有,那么仅就此部分图纸分析,若想U10完全导通,必须Q20截止,由B+上拉控制U10G级,而实测Q20 G级为低电平,Q20截止,而U10 G级只有0.几V电压,导致S级只有2.4v电压,未能完全导通。由于此板未有小元器件的标识,从Q20 D级跑线路至R229发现R229一端电压18.9(本机数据均是在可调19v下测试)一端0V,实测R229阻值接近无穷大,换之,U10 S级5v完美出来了,虽然未能解决待机0.24的问题,也算是为了后面的触发后的电压扫了下雷,排除了一个故障。
     那么由上可看出,确实是二级电压提前出来导致待机电流大,根据图纸此二级电压受控于SUSP,此信号待机时为高电平,触发后为低电平,用来开启二级电压(正好与susp#相反继续追susp来源 此信号由RTCVREF上拉,待机时Q1 2脚SUSP#为低电平截止,实测Q1 2脚确实为低电平,且13脚不导通,由于此板未有R4标识,直接追RTCVREF来源

此电压由PU8 3脚发出,实测PU8 3脚0v,2脚VIN 0v,跑线路发现r123断线,就近刮开绿漆飞线解决,不再累述,至此SUSP修复为正常3.3V,待机电压也从0.24降至正常0.017,按下开关却不触发。
      没办法,继续追查待机条件,当再次测到+5VALW时,此时却没有了电压,难道以上维修正常后导致某个信号或者后继某个元器件拉低了+5VALW?根据图纸找到+5VALW是由+5VALWP通过结点转化而来,找到PJ12
断开结点,测+5VALWP电压为0,看来不是后继拉低(其实从待机0.017也可以看出,但是之前有此电压,还是按正常思路排除下),继续查+5VALWP来源
此电压由待机芯片PU2产生待机就有,既然之前能产生+5valw,芯片应该没问题,追查条件发现EN1为0,那么问题来了,实测VL上拉有5v,继续往前追MAINPWON, 实测PU10B 7脚为低电平,而5脚电压有2.4v,6脚电压来自RTCVREF,要想7脚有输出,5脚电压必须高于6脚,之前RTCVREF不正常导致6脚电压为低,正好5脚2.4v大于6脚,7脚正常输出,间接有了待机芯片PU2EN1的开启,正常输出+5VALW,好嘛,修好一个,又来一个,现在RTCVREF正常也就是PU10B 6脚电压为3.3v,5脚为2.4肯定不行,继续追此电压由B+通过PR22 PR24串联分压而来,没有标识只能拿铜刷洗刷刷,在背面找到这两个电阻, 实测B+电压正常,PR22 PR24阻值变质导致分压不正常,找来两个换上,+5VALW正常发出,不再累述,此时待机0.017,按下开关电流上升到0.024,我去!!!
     我忍!!!既然按下开关电流从0.017到0.024有稍微变化,应该从开关到ec到桥的pbtn#有了高低高信号发出,而桥没有返回SLP_S#信号开启所导致的吧。有了思路看实物, 果然EC117脚PBTN_OUT#有了向南桥发出的高低高信号,实测6脚等SLP_S#信号电压为0,示波器测瞬间无输出,看来不是EC拉低了SLP_S#信号,那么问题来了,要么桥HMM55坏了,要么条件不满足,此时个人习惯先测测rtc电池,结果只有1.5v,拆下测量有2.8v,问题出来了,桥挂了,为了进一步确认, 跑线路找到R144 装上rtc电池,拆掉R144,果然电池回到了2.8v,此时只能和客户沟通换桥,客户同意后发全新桥换上, 广告时间:一维科技,只用全新,客户放心)满怀欣喜的通电,果然触发了,也不多想装上cpu满怀期待,妹的瞬间电流跑到2.7,赶紧断电,此时只有三个字一个动物----草泥马!!U也挂了?还是cpu供电问?此时发现不上cpu时,cpu电压有1.5v,纠结中,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群里吹吹牛先,这机器太压抑了,所谓有福运自来,27期班长马阳说起以前遇到过1.05不正常造成这种情况的(虽然当时来客户没看到,后来翻看聊天记录看到的,还是感谢马总),拿起板子测起来,测到PL8只有0.4v,没这个电压吧,肯定不对 此为PU7产生的+1.1VCCP,根据图纸准备找到实物查条件,发现3脚VIN无电压,此芯片也是进水的区域,就怕有断线,果然拆掉PU7发现3脚断线处在芯片底下,加锡连接修复 此时PL8 +1.1V完美发出,又满怀欣喜的上U触发,电流0.5左右停住几秒掉电,看到这里,我已经没有了说脏话的心情,各位看到现在,估计都要看烦了,何况当时维修的我啊!
     上电0.5估计是还有电压没发出,测cpu供电0.9左右正常,其他供电也都有了,重点看二级转换电压,当测到U16 果然U16S级无电压,测G级电压0,根据图纸找到R312,发现阻值无穷大,换上+1.5VS出来了,具体过程不再重复。
      上U触发果然电流跳过了0.5,上内存,电流1.1-1.2.....跳变,熟悉的LOGO出来了,至此,全部维修结束,只所以如此罗嗦的描述,局部图纸和实物都尽量上传了,是为了遇到此机器的朋友可以有个参考借鉴,新手可以有个维修思路和参考,所以本帖题目为多重故障之简单维修,老鸟不要吐槽才好,付本机最后维修成果实物图: 另附本机图纸和亲测bios,仅供参考讨论:

G460 LA-5751P.pdf

Lenovo G460 la-5751pZ460.rar

qq273495218 -1 不容易。赞一个

网友:
占个楼,方便补充问题

网友:
小学语文是正规老师教的。鉴定完毕 over

网友:
谭总 牛B 啊  精神病人思路广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正需要这个图纸呢?

网友:
太牛了,这么多问题都搞定了。不行,这得加分

网友A:
楼主细心有耐心,而且思路很清楚,静静也给你很大的力量,不知修好用了多久时间?

网友B:
比我有耐心多了。佩服

网友:
学习了,论坛真是好东西,对我太有帮助了

网友:
大面积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我遇到经常直接换板了

网友:
厉害啊,学习中啊,很长知识啊,希望以后论坛还有如此精彩文章出现,最好都有配合图纸和图片照片啊

网友:
佩服佩服!理论推理与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细心有耐心,而且思路很清楚,静静也给你很大的力量,不知修好用了多久时间?

第一天下午三点左右接的,下班前修到待机0.24,第二天来到修到确定桥的问题和客户协商换桥,顺丰发货今天11点多送来,修好装好测试好大概下午2点左右,总共算起来半天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我有耐心多了。佩服

感谢饼哥加分,跟着饼哥混,修机不用问,跟着饼哥走,修机不用愁

网友C:
这个进水修的 很有理论性

在一般的进水中 处理完后会把明显的断线 腐蚀 等换之 之后才会上电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进水修的 很有理论性

在一般的进水中 处理完后会把明显的断线 腐蚀 等换之 之后才会上电

一般是这样,但是这个大面积进水并且是当天进水的 有的断线并不明显,进水范围太大,反而按顺序更省事一些吧

网友D:
这机子问题也太多了吧 看的我都烦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让我修得修10天半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问题也太多了吧 看的我都烦了

放松 呼吸

网友:
我擦就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谭总厉害啊 这么多故障确实头疼
过奖了,在同学面前献丑了 呵呵

网友:
修板耐心还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楼主修机子真是耐心呀向你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楚!

网友:
思路清楚,原理分析准确,什么时候才能进修到这个程度就好了,努力

网友:
楼主 技术太精湛了

网友:
好详细,没BGA修不了呀。

网友:
这能报多少钱呀。这么难修

网友:
近水机就是要仔细维修才可以

网友:
进水机 搞起来 就是 麻烦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的太有水平了

网友:
很厉害啊 !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
我是一名业余爱好者,《笔记本维修不是个事儿》是不是饼哥的作品?我上周买了一本,还没有学习。

网友:
楼主好耐心,思路明确

网友:
这个进水修的 很有理论性 ,很历害

网友:
楼主好牛逼啊,看得越来越起劲,就像看小说似的, 当我自己修的时候就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楼主威武 给力

网友:
我这边现在同行机说到换桥都不修了,肿么混下去啊,。

网友:
绝对给个赞

网友:
先说兄弟发帖辛苦了,论坛有你而更强大,你这帖技术扎实图文并茂,语言幽默和谐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持之以恒,坐得牢,把得住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这个坏的件真多啊

网友:
津液真多,我之前也修到一个全板子进洗洁精,我去厕所把它洗干净再烘干,居然只坏啦一个小东西,换啦就好啦

网友:
有些进的液体用洗板水都洗不干净,要用洗衣粉或者去污粉才行!

网友:
大神啊  我崇拜你啊   好崇拜

网友:
楼主语言能力牛叉。维修也很厉害

网友:
比我有耐心,敬佩

网友:
大神。刁刁

网友:
LZ真是有耐心,那么麻烦的机器都搞定了,学习了

网友F:
进水的先把坏件换掉

网友:
运气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的先把坏件换掉

比如电阻  不去测试没办法知道哪个坏,呵呵那么多小件 没办法一个个换的

网友:
运气好?  呵呵    只能说运气和技术并存,写出来都感觉很简单   实际操作 未必能想这么多

网友G:
这种问题都能修好、佩服,不知道修好稳定不!

网友:
这么多问题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都能修好、佩服,不知道修好稳定不!
主要还要客户回去烤鸡看看,估计问题不大 这些问题都是进水腐蚀,处理好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很详细啊。

网友:
这种问题 先清理主板 然后断线 接线 修好一般都稳定

网友:
修线路就是难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最近进水的机了

网友:
广告太多,扣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多,跟它表哥G470一样

网友:
很好很有耐心的帖子!!初学者膜拜

网友:
一波三折 修到这里楼主理论牛B耐心更牛 佩服

网友:
是我查有短路 早就在烧机了 楼主通过分析就能找到 自愧不如呀

网友:
菜鸟看完一半,表示就看不懂!对大神表示膜拜!估计达到你的技术也达不到你的耐心啊!

网友:
广告时间不少

网友:
好的技术加上耐性,楼主的确厉害

网友:
这样的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台这种机器,还没有修出来。。。。

网友:
进了那么多水换可以修好。楼主厉害

网友:
来自: 安徽
进水这么多地方 估计拆开一看就直接换了 还是楼主有耐心 修复一个又来一个问题 有耐心

网友:
精华就是精华,很张知识啊

网友:
比我有耐心多了。楼主震厉害佩服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多么牛X的一个人啊,耐心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耐心与功力的结合啊

网友:
楼主 小零件还没标识你都能坚持修好 佩服

网友:
这个才是神。。。。还简单维修

网友H:
技术不错 你电话多少有个问题请教下您
一维科技
qq284035179 建议直接加入迅维的大家庭 这里每期都有几百位学员共同在线学习讨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技术不错 你电话多少有个问题请教下您
qq284035179 建议直接加入迅维的大家庭 这里每期都有几百位学员共同在线学习讨论

网友:
这样还修好了 不明觉厉

网友:
楼主基础很好啊

网友:
这只能说明楼太有耐心了,文彩太好了,一套一套,真的像看小说一样!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 佩服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G475也是在水里面泡了好长时间 屏幕都花了 主板里面水哗哗的 我清理完以后 开机0.4不动 测个个电压都正常 很纳闷 侧电池电压2.2 换了 好了 后来没两天返修回来了 电池电压又没了 怀疑漏电 拆掉电容 至今没法牛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呀

网友:
学习了 虽然看了 但是一点也没消化 根本看不懂 到最后看到楼主的联想LOGO 还是为楼主感到开心的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换版子

网友:
有短路的,电流不对嘚

网友:
大神,您修这用了多长时间,收了多少RMB,嘿嘿,太厉害了

网友:
维修过程一波三折,我也从中学到很多!其中1.05不正常造成CPU假短路现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了,学习了

网友:
好厉害,这么难都能修好。

网友:
Try to dry and resolder effected area

网友:
楼主,这么多问题,本钱有木有赚回来

网友:
这么多故障的好多时间阿

网友:
这么多问题楼主都搞定了,大神一位啊,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真是难为你了,真是一波三折呀,不过结果很好

网友:
最喜欢进水的了 只要不严重 仔细点都可以修好 还能报高价

网友:
感谢饼哥加分,跟着饼哥混,修机不用问,跟着

网友:
进水的后遗症很多呀

网友:
还好是供电类的问题, 要是最修修到最后发现读内存不显示那就好了

网友:
厉害哎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大哥好细心和好忍耐力,换了是我到了第二步已经叫客人换板了。

网友:
这维修可不简单啊

网友:
费时太多了,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毅力相当好

网友:
这耐心 ,自己开铺子有时间写这个真的很难得。、

网友:
不错呀,我碰到的进水机好多都是断线的

网友:
我的G460没有声音!用一会儿就没了

网友: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

网友:
遇到没有图纸的笔记本  感觉异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理论推理与细心!

网友:
遇到多个问题的,直接换板,现在也不想去研究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给力

网友:
修这个板子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很好的技术

网友:
这个思路好清晰

网友I:
谭总厉害   下次教教我

网友:
我草   你是有多么闲啊 这你都修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谭总厉害   下次教教我

加分了没有  不要光回复啊   哈哈  同学面前献丑了

网友:
进水机有图纸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厉害啊,坏那么多都修好了。

网友:
多重问题,修这种机器要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慢慢修咯

网友:
楼主分析非常详细,

网友:
       我这有个y470 待机0.024  触发后0.785-掉电 ,不会修了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不服不行

网友:
赞一下,佩服佩服,技术就是牛

网友J:
i see some salty points please re solder

网友K:
引用 网友J:
i see some salty points please re solder

Yes, the beginning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fault , did not clean the surface , if not repaired, clean up and then perfectly futile , is not it ?

网友L:
引用 网友K:
Yes, the beginning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fault , did not clean the surface , if not repaired,  ...

哗!有两下子哦,找个时间教教我英文。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的  这样的机器都能修起来 强大啊

网友:
我能说接了个S300的3V短路,桥坏了,报价300,结果拆了桥,网卡也坏了,后来显卡挂了,后来就换板子了,觉得修好也不划算。

网友:
确实有耐心  技术也不错

网友:
看着我眼花缭乱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哗!有两下子哦,找个时间教教我英文。

教英文要找饼哥,实地的应该有体会的

网友:
思绪清楚,进水还修好太牛b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 我想楼主语文成绩以前也还不错

网友:
太厉害了,,向你学习啊。。。

网友:
怎么看着那么眼晕呢

网友:
楼主修这么多地方,能报多少价呢?

网友:
帖子好长啊,维修不易,发帖更不易,且发且珍惜

网友M(2015-04-16):
这板修的确实不容易,进水机就是故障多啊,支持一下
一维科技
泉泉哥 见笑了,小问题多点而已,问题是,尚能加分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板修的确实不容易,进水机就是故障多啊,支持一下
泉泉哥 见笑了,小问题多点而已,问题是,尚能加分否?

网友:
不知道报价多少,500?够换新板的了。

网友:
直接看结果了,过程太艰苦了,加分吧,不多说了

网友:
这么多故障,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吧。

网友:
经历这么多的曲折修好,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了 ,赞

网友:
道行挺深呀 这都让你修好了

网友:
http://s.chinafix.com/cse/search?s=3129813598843156697&type=quanwen&q=%BA%EA%BB%F9661GX-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