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吓了我一跳 清CQ42注意了

楼主(2015-03-16):
今天清理 给客户清笔记本 开机测试OK   .............清好装上 用可调电源 不触发了    *脏话* 怎么回事  各种排查........最后用HP电源适配器    开机正常
原来hpCQ42 用可调电源开不了机    用  HP电源适配器   就OK了
没有技术含量  只是给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这个我早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前真的不知道的,CQ41可以用可调的

网友:
晕,,经验害死人,我刚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HP电源适配器比较特殊,没有中间针会开不了机。

网友A:
是啊 ,要用有中间针的。中间针有8V左右的电压啊。这都不晓得,还修本本啊

网友:
谢谢楼主好心提醒

网友:
还没遇到过,长见识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照样开机,专用的头,,这都不知道?

网友:
你是用转接头还是直接从可调电源拉出来一根HP的电源线?一直用转换头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
大哥,你这是自已吓自已,HP和DELL的一般都要特殊的头才行

网友:
你的头没有用对,有HP专用的

网友:
专用专用 专用 专用

网友:
HP的机子设计不一样

网友:
同样大小的有两种一种是戴尔的。一种是HP的 ,HP的可以通用戴尔的。DELL的不可以通用HP的
注意下就是 了。

网友:
惠普和戴尔要专用的

网友:
我店里的没遇到过啊,可调电源都能开的,转接头问题吧?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 但是要感谢楼主分享!以免以后 遇到不知所措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知道!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HP笔记本比较特殊!一定要用原配!

网友:
有的HP机器换了N个适配器都不行   他有的检测针脚有的是低电平更有的是19V  很坑人的

网友:
往往被误判问题的

网友:
CQ42应该可以用HP专用头吧,楼主是不是用DELL头了

网友:
楼主你的电源头不行吧
山布
不是电源头的 问题 惠普 那款机器 确实有这个问题 用惠普专用的头一样开不了的
详情

网友:
有专用的惠普大口卖的 方便维修之用。

网友:
这个是要注意了 不然吵死了

网友:
16号的贴子。我晕。我刚看到还以为是老贴被翻出来了呢。汗个。

网友:
电源当可以开机,但是要用专门的转接口而已

网友:
呵呵,虚惊一场

网友:
你电源口不行

网友:
表示遇到过的

网友:
这个我也知道了,好心提醒,不错

网友:
用专用头的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说明楼主少捍论坛

网友:
一直能用啊 你用错头了吧

网友:
这个不需要拿不出来说吧~~

网友:
hp好多都不能用可调电源开机 坑啊

网友:
用hp的转接头就行

网友:
呵呵,有些人还真不知道

网友:
经验害死人,我刚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
惠普有时候高的很乱,现在有点专用接头也不行了。

网友:
他那个电源是带检测的呀

网友:
HP 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的,

网友:
谢谢分解 前天我也有一台 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记得有款华硕的,不用原装适配器开不了机,CQ42的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啊

网友:
现在不是都用HP专用的转接头吗?这感觉是修HP系列的常识把

网友:
有HP的转接头

网友:
可能你用的不是专用的HP头子吧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明白了啊 呵呵呵

网友:
HP的专用可充电转接头也不行?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吧!!

网友:
用分压电阻的一般都不行

网友:
有的转接头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用HP专用电源头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不 容易,清下灰,不亮就麻烦了

网友:
得用原装适配器。用电流表有的不开机有的不亮。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修个dv4就不行

网友:
你的接口有问题哦,我们同样的机子怎么就没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就是那个中间针

网友:
要用HP专用转接头吧 没遇到过这情况啊

网友:
HP的设计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还真是头次听说啊,多谢提醒。

网友:
不是可调电源的问题,而是你的HP转接头不行。现在都出新款的了,赶快换掉电,修不开机的故障时好看下电流

网友:
HP的要用特殊的头子的

网友:
hp dell专业头子

网友:
HP机器有些机型是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行的

网友:
HP电源适配器插头有中间针的检测电压。

网友:
多买几种转接头吧,它用的是特殊的头

网友:
楼主啊!有专用转接头的!好像我买的是10元一个!用着安逸巴适爽啊!

网友:
我给你个HP头,保证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前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卧槽,真的叼。。。。。。。

网友:
有的HP的机器不用原装的电源加电不开机的,类似于不过内存,比较坑

网友:
你买可调电源的时候,自带的电源头中就写有HP DELL的啊,这就告诉你这俩机子特殊啊,你这不叫经验,你这分享的是你的糗事!

网友:
这是常识基础

网友:
呵呵,不是吧,还真没有见过呢

网友:
HP 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还有这样子的呀 真涨见识了

网友:
试验电源也是配了多种插头的呀!

网友:
你是新手么,这点常识都不知道么?

网友:
惠普的接头要原装的

网友:
呵呵 HP 机器 会挑原装电源的

网友:
不是有专用 的转接头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是我的偶像。你打破了记录。

网友:
谁有G430的图纸,没积分了

网友:
新手借鉴。。

网友:
要专用的头才可以的 遇到多了知道了

网友:
可调电源要用HP专用头的!

网友:
买几个专用头就行了

网友:
虚惊一场 冷静!!!!

网友:
我也的一直都可以啊。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网友:
你也吓我一跳,我以为什么情况呢

网友:
好多小白啊,小白帖,引来一群小白。

网友:
经验是靠积累的,那些批评人的高人难道你一出来干维修就是大师?指点新手,让小白少走弯路希望能多点楼主这样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要用有中间针的。中间针有8V左右的电压啊。这都不晓得,还修本本啊

经验是靠积累的,那些批评人的高人难道你一出来干维修就是大师?指点新手,让小白少走弯路希望能多点楼主这样的人

网友:
有过这样的事

网友:
买个hp的转接口就好了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额,你才知道啊 ,

网友:
呵呵   楼主  我在告诉你一条经验。CQ42  INTER是不挑电源的。AMD才挑

网友:
可调电源也要用专用头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记下了

网友:
应该是插头有三根线,其中有一根是检测信号!所以不开机!

网友:
都是 用原装的转接头的

网友:
你没有用原装惠普头子吧

网友: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接头到可调电源上

网友:
这个是知道的,有一部分HP机器是必须要原装电源的,不然适配器检测信号会检测不到

网友:
大家说现在厂家还能干点什么事,连一个笔记本电源接口都不能统一,不能像硬盘接口一样统一吗,搞个么事

网友:
转接头用对了吗?反正我还没遇到用可调电源不能开机的

网友:
这个我早知道了   少部分电脑需要原装适配器的

网友:
长知识了, hp还得用专用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中间是用380K的电阻与19V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