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ATX电源这种三维立体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

楼主(2015-03-16):
这是刘坚强电源维修里面的截图!我想知道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打开三维立体图!软件名字叫什么?还是只有工厂里面开发才有吗?有的望各位兄弟上传一个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的那个代高人回答

网友:
altium designer 可以,部分没有的模型需手动制作

网友A:
没仔细看过,一直以为他是用CAD打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过,一直以为他是用CAD打开的

真的吗?有这种软件对电源的理解更深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有这种软件对电源的理解更深一点!

问题是你有他的3D图纸吗,有的话试试不就知道咯,看起来挺真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有他的3D图纸吗,有的话试试不就知道咯,看起来挺真实的。

没有!就是问看下大家有没有嘛!

网友C:
他是用Proteus制作的。网上教程多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是用Proteus制作的。网上教程多的是。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这位兄弟,不知道这位兄弟有没有ATX电源三维立体图纸?不知道这个软件好不好学,其实我主要是拿它来看别人画好的三维立体图,看三维图跑线路比较容易理解,下载什么版本最好用?这位大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软件?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这位兄弟,不知道这位兄弟有没有ATX电源三维立体图纸?不知道这个软件好不好学, ...

这个软件好像有点大啊,自己百度下载吧。个人感觉3D效果只是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好像有点大啊,自己百度下载吧。个人感觉3D效果只是好看

到百度下载,有很多需要破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百度下载,有很多需要破解的吧!

一搜一大吧啊,不过要注意你的系统是否兼容,有些老版本和WIN7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如此,非常感谢这位兄弟,不知道这位兄弟有没有ATX电源三维立体图纸?不知道这个软件好不好学, ...

“我要自学网”上就有,具体情况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自学网”上就有,具体情况你可以去看看。

谢谢你!简单的编辑仿真电路容易操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简单的编辑仿真电路容易操作吗?

简单的不难,我自己蝌蚪文不好,所以感觉最难得是有时库里没有模型,要自己做是最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简单的编辑仿真电路容易操作吗?

简单的应该不难,要真正学会不比学电源维修容易。据说刚精通这个软件就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不难,我自己蝌蚪文不好,所以感觉最难得是有时库里没有模型,要自己做是最难的

我的蝌蚪文也不行,也就是说要建零件库,比较麻烦,不过我的想法只是拿来看别人做好的图!这应该不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蝌蚪文也不行,也就是说要建零件库,比较麻烦,不过我的想法只是拿来看别人做好的图!这应该不难吧!

不是零件库,比如吧,你要仿真一块3842的电路,但是你的库里没有,你就要先建一个DIP8封装的零件,这个倒是简单,建好后你要让你的软件知道这个DIP8的电路内部工作过程,这个就难了,要厂家的资料,然后导入到软件里,还要修改等,我是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零件库,比如吧,你要仿真一块3842的电路,但是你的库里没有,你就要先建一个DIP8封装的零件,这个倒 ...

照你这样说,那确实不容易!

网友:
一直以为是用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