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处女作小修映泰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5-03-16):
     触发之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量发现内存无供电。 上管S极打值26。本来以为有短路,折腾了好半天,才想起来徐总说的不为0不能判断短路。
用大迅维客户端找到图纸,测量vcc boot都有12V,其他脚都无电压。对换板上同型号的  芯片,故障依旧。
测得Q24 B极0.7V,CE导通拉低基准脚。
干掉Q24 亮机。

感谢赵某环,赵亮童鞋提供的技术支持。

网友A:
后面几个感谢的字,是不是太小了点

网友:
很给力  继续加油

网友B:
Q24 是NPN型三极管 B极0.7V,CE导通拉低基准脚  导致芯片条件不满足。B极大于E极0.7Vce之间才导通的吧 难到是锗管?

网友:
具体分析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几个感谢的字,是不是太小了点

罗老师,一块儿打的一样字体,发表后就这样了。。。。。。。。。。。。。。

网友:
好像前级还有问题,应该再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4 是NPN型三极管 B极0.7V,CE导通拉低基准脚  导致芯片条件不满足。B极大于E极0.7Vce之间才导通的吧 难到 ...

刚看了是硅管。0.7V应该可以导通把,可能万用表是便宜货有偏差把

网友:
实地的就是厉害

网友:
把那个Q24直接干掉,不要再让一个吗,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故障?

网友:
不错~简单明了

网友:
为什么拆了不装了。不会有影响吗。分析下更好。。。

网友:
牛啊,比我强多了{:4_82:

网友:
映泰的机子似乎就爱这样控制内存供电,楼主也不查前面谁引起的了,直接摘了,

网友:
Q24就不要了吗?

网友:
怎么不把原件复原了啊,还有你在基地学习的不错啊,加油

网友:
首先要测7脚的。

网友:
Q24为EN控制三极管,他拉B极0.7V是导通,说明不是他问题,是前面问题,你现在把Q24拆掉,是不控制电路,你拆后是否能正常关机。建议把Q24之前的电路修把,将Q24装回去。

网友:
前面应该还有问题把、、、估计排阻

网友:
可以归为通病类故障

网友:
RN59排阻坏了吧???

网友:
厉害,不过这机器修是比较麻烦

网友:
一个供电管不要了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搂着的思路,我学习了。

网友:
又学一手,下次碰到直接拆

网友:
看着节奏又是开启内存供电的三极管出了问题,看来无供电和供电电压偏低还是好修,不跑吗说实话太难修,出了刷bios和加焊桥好过,其他不跑吗的机器就没修好过,楼主赞一个!

网友:
映泰、技嘉的就这样干就行了。不用去找根本的原因。因为主板上连个零件号都没有,修起来烦死人。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

网友:
没继续查找为什么Q24会导通吗?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简单粗暴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牛人啊 比起来我就是个桥工了

网友:
q24在这个电路中是如何起作用呀?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经常修到 过,不过现在都是不出电压,都是管理芯片坏的多

网友:
水平还是很好的

网友:
DAUL_EN这个信号应该查一下

网友:
技术很好啊,值得学习

网友:
慢慢来,修的越多,技术越好

网友:
干掉q24,呵呵!干净

网友:
映泰GT630 显卡花屏!怎么搞!在保修!找不到售后!

网友:
能开机就应该可以了,主要是要先将钱收了

网友:
开启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内存的1和5供电测量后就7脚。都正常换芯片,不正常修正常。

网友:
板是修好了。但是凶手没找到。映泰770主板内存没有供电大部分是内存槽旁边和CPU风扇接口旁边的一个822排阻坏导致7脚信号没电压。

网友:
可以不装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