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贴 手机充电问题

楼主(2015-03-16):
红米1S  插上充电器 屏幕显示充电  但是就是冲不进去电  然后耗电。  怎么回事   讲解一下  大神

网友:
有芯片短路了,摸摸哪个芯片发烫就是了

网友:
电池有无问题?

网友:
充电器不是原装的,红米1S 要1A以上电流的充电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