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D24二极管穿了能拆了不用么??或者换什么样的二极管

楼主(2015-03-16):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保险二级管,找个差不多电路的换一个就行了,实在不行,直接连起来用吧

网友:
最好不要拆。临时对付用还可以。这个二极管料板上多得是。

网友:
你只要不用电池连起来也可以

网友:
拆了用,不过有最好找个装上

网友:
这个PD24只是个限压二极管,作用是防止适配器输出电压过高对机器造成的损害!因为适配器本身已有较高的稳压性能,这个二极管完全可以拆掉不必再安装,如要安装,可找个稳压值为22V的代!

网友:
你看一下二极管上标的是t4,还是bc还是别的,就像mos管一样,标的6426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