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32LH/LD系列,三个图3个通病

楼主(2015-03-16):
电源板5V不通电,ZD501短路,去掉
曾经修过一台机,主板按键漏电不开机,去掉后正常,但用户3天后来电说,电视有时也开不了机故障一样,拆开检查,发现按键复位脚电压0.6V,正常为0.1V,把该脚短路。电视正常。原因是外围一个3极管不良引起。
懂了它,这个系列的机没有你修不好的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按键复位脚,是指哪里???

网友:
简单明了!第二张图是屏线压不紧接触不良吧?

网友:
呵呵, 也是机机3个通病呀-------

网友(2015-12-21):
LG电视相对来说.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