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多故障简单维修

楼主(2015-03-16):
       一直接客户送来的联想E520说是不亮机,接可调电源0.03过几秒变成0.3,看来要么是自动触发了要么是待机偏大有短路,拆机看了下主板还好只有BIOS有焊接过的痕迹,板号为10292-3搜了下没有一样的图纸,朋友说可以用E420参考,好吧,量了下各大电感均无异常,通电0.3快速测量,判断为待机异常,先修短路吧,直接摸各大芯片发现网卡发烫,一量小板网卡对地只有1欧,果断拆之,拆完量了下对地阻值无穷大,应该是网卡本身有问题,先不管它,先看能不能亮机,通电待机0.007短接开关竟然不触发,好吧,查3V和5V电感发现供电已经出来了,我记得这机子待机是没有3,5V的,好像通病是D95280线性不正常吧,风枪加热下再通电,待机变成0.014短接开关,电流上来了亮机,换上95280和网卡RTL8111E,待机0.19试了几次都可以亮机,然后就是装机了,快装好时先检测下吧,一看0187报错,不上硬盘不报错,好吧,问了下大师傅说是密码芯片错误,刷密码芯片程序或换,没有一样的料板编程器也不支持这个,没办法迅维看看有没有一样案例的,一搜有人说可以用SL410K和E40的密码芯片代换,正好手上有E40料板,找到密码芯片U15换过U8001,再开机报0183错误进BIOS恢复下出厂设置,测各项功能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A:
真厉害,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楼主经验丰富啊

我是新手哦.

网友B:
挺艰辛的 修这个机器

网友C:
换好待机0.19?这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好待机0.19?这能正常

SORRY,是0.019

网友D:
高手啊,这个密码芯片的还没遇到过,是刷出问题的,还是静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艰辛的 修这个机器

还好吧都是简单问题,就是拆装机挺费时间.

网友:
兄弟小心被当作灌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这个密码芯片的还没遇到过,是刷出问题的,还是静电问题?

密码芯片这个地方上一家没动,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哦,

网友:
修得不简单啊!

网友:
兄弟你的头像太逗了..

网友E:
说的太乱了,有点看晕了。

网友:
不错 碰到新问题能想到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太乱了,有点看晕了。

兄弟,这都看不懂啊????????

网友:
不错 修好就是6 这么多问题也能解决

网友:
密码芯片的问题   你的大师傅好厉害啊

网友:
还需要进步啊,呵呵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这么就以来,从来没修到过密码芯片这里,表示遇到了不一定能搞得定这里

网友F:
楼主 这个机器待机0.19 正常的 ?? 我擦 真的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个机器待机0.19 正常的 ?? 我擦 真的假的

兄弟,待机0.019打错了,前面有解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待机0.019打错了,前面有解释的

呵呵 我说呢  0.02差不多  呵呵

网友:
经验老道啊,修的机器慢多的估计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事
密码芯片的问题  我不明白

网友:
不好修这机子

网友:
学习了   涨见识了

网友:
待机电流收到

网友:
大家都要看这个待机电流的大小,来判断故障是否有短路!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lz 写的有点看不懂

网友:
楼主是大虾吧

网友H:
95280是3.5V待机芯片吗?还有密码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95280是3.5V待机芯片吗?还有密码芯片是什么芯片?

是待机芯片,具体的你看图纸就清楚了

网友:
这机子有待机不开机,待机芯片D95280最容易坏了

网友:
95280坏的多哦

网友:
师傅真细心,技术也好,赞一个

网友(2015-04-24):
这电脑 毛病一大堆

网友:
这个密码芯还同遇到过,谢分享

网友:
谢谢你的参与,呵呵加加分呗

网友:
好,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2015-05-24):
学习学习各位的维修经验

网友:
有图更好,有图有真相,有标识

网友:
这个机型没修好过,。。

网友I:
敢问下 楼主  你在哪抄袭的  文章E40 独立显卡的 U15 是网卡24条腿的芯片  谢谢   而E520 的 U8001 8条腿的芯片 你 怎么焊上去的 求解释  付点位图 截图 让你看看...  没有 求证过的请你 不要发得成  管理员  也看看还顶这样的 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敢问下 楼主  你在哪抄袭的  文章E40 独立显卡的 U15 是网卡24条腿的芯片  谢谢   而E520 的 U8001 8条腿的 ...

你是选择性眼瞎吗?我说过是E40料板,E40料板有INTEL和AMD平台还有独显和集显平台的你都查过了?就这么个贴子我还需要抄袭谁?你在修E40的板子吧,不懂就是不懂,想让别人告诉你用这个方法,呵呵。

网友:
高手 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