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海尔笔记本电脑开机问题

楼主(2015-03-16):
     海尔笔记本C600电脑开机闪光点,经检查是键盘排线接触不好,修好过几天又会出现故障,在不换键盘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解决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先换个键盘呗

网友:
谢谢!我想买个原装键盘,但是会不会是键盘接口问题?这样买的键盘又浪费了!

网友:
看下接口有没有问题就知道是不是接口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