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不通的线路,它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

楼主(2015-03-16):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个数字万用表,收到就找了块主板来测试(主板是好的,能正常开机的),结果发现一个问题: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试本来不通的线路,它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将万用表两只表笔反过来再测这两个点也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测试点主板ATX插座橙色3.3V与接地线、红色5V与接地线、黄色12V与接地线,都是一样)。我问淘宝客服,他说是表笔没接好,我看了一下表笔是接好的。
非常不懂,求各位大神指教指教,到底是万用表的问题还是别的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万用表型号

网友A:
正常 电容充放电 还有响不响可以短接两表笔 不响就是表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 电容充放电 还有响不响可以短接两表笔 不响就是表坏了

短接两表笔是正常响,搞不懂就是测量主板的时候,两个测试点根本就不通,为什么也会响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接两表笔是正常响,搞不懂就是测量主板的时候,两个测试点根本就不通,为什么也会响一下,

这就是在路电容在充放电 不响的时候后再充电 响的时候后在放电

网友C:
正常现像。。。。一般阻值小过200欧就会响

网友(2015-07-31):
引用 网友C:
正常现像。。。。一般阻值小过200欧就会响

不一定,有些万用表测量电阻阻值小于50或100欧姆就会响,主要由本身内阻来决定。

网友:
听4楼的
你要恶补基础知识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在路电容在充放电 不响的时候后再充电 响的时候后在放电

响的时候是万用表向电容放电,再测时电容已充满电,所以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