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不通的线路,它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

楼主(2015-03-16):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个数字万用表,收到就找了块主板来测试(主板是好的,能正常开机的),结果发
现一个问题: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试本来不通的线路,它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将万用表两只表笔反过来再测这两个点也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测试点主板ATX插座橙色3.3V与接地线、红色5V与接地线、黄色12V与接地线,都是一样)。
我问淘宝客服,他说是表笔没接好,我看了一下表笔是接好的。
非常不懂,求各位大神指教指教,到底是万用表的问题还是别的哪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吧

网友:
主板都很久没用了,就算有点也应该放完了吧?

网友A:
我用胜利表测某些脚位,碰一下会短响,然后碰着不动又不会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胜利表测某些脚位,碰一下会短响,然后碰着不动又不会响了

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响一下,本来两个测试点是不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响一下,本来两个测试点是不通的啊

可能受到外围其他元件的影响吧,反正两个表笔接起来会响就是没问题啦,这个响一下的现象我也解析不了

网友C:
你这种情况,要不是主板里面的电容有电,充放电弄出来的响声,但你又说主板放了很久,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打到蜂鸣档然后短接表笔是否会响?会响的话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就是电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要不是主板里面的电容有电,充放电弄出来的响声,但你又说主板放了很久,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 ...

所以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万用表应该没有问题,打到蜂鸣档然后短接表笔是正常的响

网友: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万用表问题

网友:
表笔接触主板一瞬间给电容充电相当于短路表自然会响电容接近表的电压时相当于断路表也就会不响了

网友:
这很正常啊,前面是会放电的啊。放完了就不叫了,说明不短路啊

网友D:
是不是  打到场管了      你单独打   电线试试      没你说的 那么神奇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打到场管了      你单独打   电线试试      没你说的 那么神奇 哦

我打到蜂鸣档,测试的是ATX插座第一孔与第三孔

网友E:
有些表设计如此吧。我的FLUKE 73 测好多地方都会先叫一声。非常不习惯。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表设计如此吧。我的FLUKE 73 测好多地方都会先叫一声。非常不习惯。嘿嘿

好吧!!!!!!

网友:
是因为有电容,你表笔测上去那瞬间,万用表里的电池向电容充电,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测上的瞬间表会响,随着充电时间延长,电容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减小(等效电容的电阻增大),所以表就不再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