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不通的线路,它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两只表笔反过来也一样

楼主(2015-03-16):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个数字万用表,收到就找了块主板来测试(主板是好的,能正常开机的),结果发
现一个问题: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试本来不通的线路,它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将万用表两只表笔反过来
再测这两个点也会响一下,再继续测又不响了(测试点主板ATX插座橙色3.3V与接地线、红色5V与接地线、黄色12V与接地线,都是一样)。
我问淘宝客服,他说是表笔没接好,我看了一下表笔是接好的。
非常不懂,求各位大神指教指教,到底是万用表的问题还是别的哪里有问题

网友A:
一般万用表,在100欧以下,很多都会叫。要看表啊。

网友B:
正常 电容充放电 还有响不响可以短接两表笔 不响就是表坏了

网友:
直接短接俩只表笔,有的40以下也会响,最好是拿下来测,放在主板上测元件有时候受其他因素影响会不准确

网友:
响一下没事 又不是长想 最好短街表笔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万用表,在100欧以下,很多都会叫。要看表啊。

100鸥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 电容充放电 还有响不响可以短接两表笔 不响就是表坏了

直接短接两表笔是正常响

网友C:
3楼正解,你刚搭上表笔的时候,表的电源给你测得线路里并连的电容充电,电容此时相当于短路,所以表会叫,待会电容充好电后相当于无穷大,所以表不叫了。你拿个电容单独用蜂鸣器档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你刚搭上表笔的时候,表的电源给你测得线路里并连的电容充电,电容此时相当于短路,所以表会叫, ...

嗯,这种解释有点道理,有点懂了,好像有那么回事。不过我没有单独的电容测试。
当刚搭上表笔的时候,表的电源与测得线路里并连的电容充电,两只表笔就有电流流过,也就相当于两只表笔直接接通了,所以会响一下,而电容充完电后两表笔之间没有电流流过,所以又不响了,是这样吧,兄弟

网友(2015-06-15):
引用 网友D:
嗯,这种解释有点道理,有点懂了,好像有那么回事。不过我没有单独的电容测试。
当刚搭上表笔的时候,表 ...

是这样子的,当电容充电时候,正级输入的电流值就会通向负极工作,两只表笔之间有电流流过相当于是短路状态,当电容充满电后本身正负两端相当于断开阻值为无穷大开路状态,所以表笔不会发出响声。

网友:
短接表笔看下就知道是不是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