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EC 19寸 LCD 液晶屏换灯管后问题

楼主(2015-03-16):
大家帮忙指点下 液晶屏灯管坏了,一根不亮一根发红(四灯) 换了灯管测试灯管没问题,装上去还是会出现灯管亮一下就灭了 把液晶屏通电情况下用外接电源点亮灯管,液晶屏显示信号正常的。 请问什么原因?接下来该怎么做?
信号

网友:
看下高压线圈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重新拆开,再整过

网友:
直接换高压

网友:
重新拆开再包过估计没包好。

网友:
有时候,灯管与高压板会一起坏的。还要确定下,灯管的绝缘是否做好

网友:
灯管的绝缘估计没做好吧,LZ可以再试试

网友:
估计灯管没换好。。

网友:
重新安装过灯管吧

网友:
高压板也有问题啊

网友:
没换好,重新来吧

网友:
把高压板换成通用的啊

网友:
高压保护能修逆变电路最好否则换高压板。

网友:
那高压肯定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