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烧主板求助

楼主(2015-03-16):
我的主机配置:
AMD Athlon II X4(速龙II四核)640
V星(MSI)880GM-E41主板
蓝宝石(Sapphire) HD5770 512MB
希捷(Seagate)1TB SATAII 台式机硬盘
威刚(ADATA)万紫千红 DDR3 1333 2G台式机内存*2
安钛克(Antec)BP-430PLUS额定430W
先锋(Pioneer)DVR-218VXL 22X 串口DVD刻录机

故障详细经过:
1.使用一直正常,用了3年后不能开机,具体状况:按开机键电源灯/光驱灯亮,电源风扇/机箱风扇转,光驱可以工作,其它就没有任何反应。怀疑主板或者CPU坏了,但没有相应的硬件替换排除,到修理店检修确认为主板坏。可惜,主板刚过保修期1个月....
2.淘宝购一块华擎970 Pro3全新主板。换上后重装系统恢复正常,用了3天在一次黑屏中主板又坏,故障现象同上。有点怀疑其它硬件有问题导致主板烧坏,但也有可能刚好中招这片主板本身质量问题,最终保险起见,选择了退货。
3.想到原来的V星880GM-E41主板用着还不错,重新淘个二手主板,装上用了10多天没发现问题,这时疑心渐去,认为是华擎的那片主板凑巧有问题。但在后续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只要玩游戏(比如无双大蛇/街霸4等),马上就会黑屏死机,并且蜂咛器长响报警。关机重启后能再使用。貌似有时候正常使用看看网页什么的也会死机,但这种情况很少,主要是一进游戏就死。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二手板子的暗病,但付款了也懒得折腾将就用。当时也想会不会是显卡随着之前主板坏的时候一起坏了,但一直也没时间去排除这个问题。
使用了2个多月后在一次黑屏报警中没有及时关机,主板再次挂掉,故障现象同上。

4.到此,已肯定是其它硬件问题导致主板被烧坏,做了一些初步分析和判断:
光驱/硬盘:电源直接供电,只有数据线与主板连接,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小。
CPU风扇:主板供电,但测量了电阻值正常,转动也正常,有问题的可能比较小。
CPU/内存:这俩不太确定?但感觉可能性比较小。
显卡:感觉问题很大,因为一进游戏就黑屏。
电源:感觉问题很大,对各组电压进行测量,电压都很标准(除了-12V的误差为0.4V,其它都在0.0几V),且没有波动(每个针口测试30秒以上),只能说明空载电压正常,但也不能排除没问题!
5.再次入手块2手技嘉GA-880G-UD3H主板,不装显卡用集显玩游戏(无双大蛇)上网一切正常,难道是显卡问题?这样用了一个多月在一次周末通宵玩电脑后关机,再启动主板又挂了……

求助各位专业高手,帮忙看下到底是什么硬件有问题导致屡烧主板?CPU/电源/内存……还是其它?这几块主板是哪个部分坏掉了,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源吧

网友:
严重怀疑是电源,你该换个电源试试,其他配件好像没能力烧主板。

坏掉了主板可以再修修

网友:
换电源吧……。

网友:
CPU 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先换一下

网友:
用个好点的电源,电压不稳就会老是烧主板

网友:
其实你应该  把电源换掉。然后我觉得会导致玩游戏黑屏死机的其次是显卡。。。

网友:
学习一下。 可重点检查负载温度,屡次烧主板,要看故障是不是同一个地方,烧哪里重点检查那里。

网友:
换电源试试看。

网友:
电源实际功率少波纹系数大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把电源和插排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主板就应该维修了 ,修了你才能知道是什么坏了,顺藤摸瓜嘛!

没有修过电脑主板,不太懂主板的电路~第一块倒是没想过因为其它硬件导烧板,毕竟用了3年了!但当时也想把它修好,只是这附近估计修主板的水平不是太好,接我板子的店家没搞定,后来好像他又转了个店也没搞好,就跟我说修不好了,就换的板

网友:
看来大家都认为电源有问题!不知道CPU内存坏了会不会也导致烧主板?我就怕换了电源和主板到时候又出问题,没找到真正原因,用着都提心掉胆,指不定什么时候又烧,头疼!全部硬件换掉又太浪费了!

网友:
我觉得电源的问题大点,用了三年的电源 可能坏了导致电压不稳定,CPU 坏的机率很少,内存坏了 最多不能开机 不会烧主板吧 除非插错 短路 强行开机 ,显卡坏了就黑屏

网友:
先换电源

网友:
买那么多二手板都还没试出来呀,烧板子个人觉得电源的可能性最大咯,参考下

网友:
建议先换个电源。

网友:
只可能是电源

网友:
感谢各位给的意见,准备换个新电源!另外想问问论坛里有没有在珠海的维修高手,想把几块板子拿去修修!故障现象都一样,应该坏的同一部分元器件!

网友:
全部硬件换掉又太浪费了!

网友:
排除大硬件只能先代换了

网友:
温度高,死机 为CPU问题

网友:
听楼主的描述,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我以前也有一个跟楼主的差不多问题!把电源换掉,再也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换电源一定好

网友:
换电源试试,估计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  电源问题

网友:
很好  很好的学习文章

网友:
当然是显卡问题

网友:
电源的问题,没有CPU烧主板的,只有主板烧CPU,我也与到过这种故障,连烧3块主板,还电源OK   但烧坏的主板都可以修的,一般烧的都是开机电路,我修好了一块

网友:
你在那里  ,你烧坏的主板买给我吧,

网友:
典型的电源波纹系数过大引起的。

网友:
主板已经换过,有问题也不应该是主板了,将电源换个好点的再试试,独显先不要装,稳定后再装上去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用想 定是CPU 管理芯片的事

网友:
如果有条件,可以一个一个排除代换嘛

网友:
烧的什么地方,都琼应该检查一下,说的范围太大,比如,鼠标、键盘,摄像头都有可能,但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电源

网友:
电源的多,直觉告诉我

网友:
换电源吧,估计这个卖二手板的会被气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