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不显

楼主(2015-03-16):
有时能显 系统中容易死机 现在不显的次数多 不显键盘灯常闪 电流在0.8左右。没思路了 北桥还是显卡问题。求意见
显卡

网友:
显卡居多,BIOS 也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你这个是intel的还是AMD的?intel的有可能是1.1V的那个管子,AMD的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amd还是英特尔的

网友:
你不说AMD还是英特尔没人知道是通病还是别的故障啊兄弟。。

网友:
CQ40 如果是AMD 的话。北桥和BIOS。不要搞显卡。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的屏线容易坏。也要注意。

网友:
amd的话就是北桥问题了!!!最好重值一下!!!很容易氧化。。引起时亮时不亮的情况 也会引起死机

网友:
AMD的就做北桥吧,INTEL的就刷下BIOS看看

网友:
bios 北桥 显卡 前提是amd板

网友:
通病北桥。

网友:
哦 AMD的 我弄下北桥看看

网友:
AMD这个电流多是北桥故障,不过做的时候要注意点。

网友:
AMD的话就干北桥

网友:
直接干北桥

网友:
北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
各电压波形正常吗

网友:
026的北桥吧??如果是再换一个试试。。市面上买的有的都是坏的

网友:
现在机子半小时就死机

网友:
这个很明显啊,amd啊

网友:
AMD 故障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