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代显示器正常显示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5-03-16):
能正常显示,就是显示一下就黑了,开关再按一下,就又显示一下,是不是灯管烧坏了啊,测了一下灯管的供电48v,我还在学习期的请指导啊

网友:
第一 先用通用板点屏幕 看是不是黑屏  如果不黑屏 说明问题在一体板上 重点插电源板滤波电容  高压线圈加焊 以及附近电容 或驱动管 /二极管

第二 如果通用板还是黑屏 重点查灯管 然后是屏电路

网友:
更换灯管,和去保护

网友:
用点灯工具点下灯管,灯管没问题就改个高压条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一下,可以确定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确定了灯管是好的,就要检查高压板。

网友:
外置灯管点亮接上信号,看下灯管还会不会灭啊·····如果不会那灯管坏的几率最高了···如果外置灯管还是灭那就是高压问题了。

网友: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

网友:
5楼6楼说的对!灯管那个48V电压应该不对吧?我没敢测过灯管电压,记得有人说过大概是1000多V呢!我怕把表电死!先外接灯管接信号试试吧!

网友:
你可以换下高压条试一下,这种情况下可能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刚才用通用版可以点亮灯管,又改了高压条......情况一样,指示灯一闪一闪,屏幕亮一下就黑屏

网友:
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有一根灯管坏了,保护了。。。。

网友:
先测下灯管好的话,改个高压板好了

网友:
用好的高压板点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呗

网友:
灯管,高压

网友:
就是灯管的问题 换灯管吧

网友:
查灯管及高压板。

网友:
灯管都可能性大,先测试灯管好坏!

网友:
先用单个高压的那种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再找个高压板该

网友:
问题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找到问题 吗  ?我也有一台长城显示器 开亮一下就灭,12V对地阻值112欧, 查滤波电容也没查到是那个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一  就是  高压板  有问题     二  就是灯管

    先外接个灯管试试  要不要黑      上下两组 你 都试下       不黑就证明    灯管有问题
、、

     要是还是黑   你就改个  高压条 试试 就 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只是以前我换高压板只要改3条线就可以,这次我改4条线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