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S3G独显775大板 声卡找不到了!

楼主(2015-03-16):
技嘉945PL-S3G独显775大板 声卡找不到了!

最近收了一批技嘉945独显大板,装完系统后 发现没有声音,一看没驱动啊。试过网上很多办法,都没有结果,系统也换过,XP  WIN7 GHOST版 安装版的都试过,还是没有!

换了好几块主板了,都是这样,我觉得不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要么是设置问题,要么是驱动问题,不知道有谁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
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能否检测到声卡REALTEK.........什么的  如果没有看下BIOS里是否被关掉了?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呀。你换个声卡试试,看看能用不

网友B:
你要说清楚,声卡硬件找到没,有硬件的话考虑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声卡驱动有没有装原装的。很多声卡要下官网的原装驱动的,试过没。如果硬件都没那就考虑下是不是COMS设置没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

BIOS设置里面已经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说清楚,声卡硬件找到没,有硬件的话考虑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声卡驱动有没有装原装的。很多声卡要下官 ...

换了好几张同样的板子了,还是一个样子 一共收了20套,没有一一去试 但是换了好几张,都是没有声卡,直接去官网下驱动,装上去一样,BIOS设置里面,声卡方面的都打开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重新安装好XP系统,“设备管理器”中无声卡项目,一般为硬件方面问题,CMOS中声卡项目已经开启

测试声卡有5V供电,ALC662芯片几个供电有供电的。换了一个声卡芯片上去,“设备管理器”中出来个--声卡UAA总线的东西,黄色感叹号,但没有常见的REALTEK.........什么的项目

再重新安装一次XP也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声卡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