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S200上电保护

楼主(2015-03-16):
故障为不触发 裸板测量,,待机时3v 5v 正常,,按下开关后3v  5v就没了。。。应该是自动保护了。。。一年前修过短路,现查主板无短路。。。无头绪~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检查3V5V工作条件吧

网友:
楼主你是在那边找到图纸?

网友:
现查主板无短路?你查过什么了?这种问题百分之八十都是后级短.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查3V 5V的二级电压,是不短路了

网友A:
主要看二级电压吧,触发之后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二级电压吧,触发之后的电路

同感。估计后级短路了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

暂时好了,PR26 加焊了一下

网友:
在论坛一个帖子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估计后级短路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5282-1-1.html 我就看了这个来修的  ,我是专修主板的  不怎么会修一体机,机子是店里一个修笔记本的师傅检查过的 他说没有短路  我只量了一下电容是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