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笔记本USB口PE下正常,进系统无法识别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16):
华硕X450V笔记本共二个USB,一个USB2.0,一个USB3.0
系统里USB2.0插上鼠标或者U盘,电脑没有反应,连提示都没有,拔掉鼠标的时候,电脑上弹出USB无法识别提示
USB3.0在系统里正常,接鼠标,U盘都可以

感觉像是主板问题,拆机之前,试了一下PE,不管是2.0还是3.0的USB口,在PE下都正常,2.0也可以正常进PE,复制文件什么的

测量2个USB口数据脚的阻值都是500左右。刷过BIOS,问题依旧。

还有就是开机之前在2.0口插上U盘,进了系统就能正常识别U盘,但是拔掉U盘,再插上垦定就没有反应了。

有知道的朋友没?给指点一下,这机器怎么修?是不是桥的问题 ?

网友:
在设备管理里吧USB供电改为不休眠持续供电试试

网友:
用洗板水把所有USB接口都洗一遍,里面的触点有氧化。另外驱动去官网下再把芯片组驱动装过下。

网友:
这个问题没碰过,楼主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就干桥了。

网友:
装的啥系统?XP有这种现象。

网友:
重新装过系统不?

网友:
系统从装下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系统问题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5v正不正常,如果正常那南桥坏

网友A:
系统已经装过无数次,肯定不是系统问题了,WIN7系统 32位 64位无数次试验过
BIOS已经官网上搞下来从写过
USB口清洗这个,不用清洗,开机前插USB进系统就正常,开机后插USB就不行和USB口本身没有关系。
USB口5V供电也有

就没有哪位朋友能知道问题原因的 ?

网友:
店里有台清华同方和你本本类似。是光驱不读盘,PE下一切正常。进系统读不了盘。如果光驱内放光盘开机进系统后能认到,但各种打不开。进系统后再放光盘的话就认都认不到了。 也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已经装过无数次,肯定不是系统问题了,WIN7系统 32位 64位无数次试验过
BIOS已经官网上搞下来从写过
...

你修好了吗?我这台无图无点无BIOS。不敢下手,因为TB里连板都没卖的。

网友:
系统外设桥要拆开裸板试下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把系统重新安装下再看呗

网友:
看下有没有个6脚的管子。相连USB 总线,拿掉那管子试下。

网友:
很明显就是系统问题啊   真的是  这个都不会搞啊  进PE正常  进系统就不正常了  很明显啊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