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2250

楼主(2015-03-17):
线路板与液晶屏连接的一个小卡子线掉了。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电烙铁焊接上 实在不行的话 送修吧

网友A:
拆一个废屏的接口接上   还有就是直接把线焊上去  这个问题不至于请教吧

网友:
换线,或者之间焊上去

网友:
纯小白啊 这都要请教   不懂维修的都知道咋整啊

网友:
不会连烙铁都没有吧?

网友:
既然能这样问的 大家就别费心了  楼主 我建议你 想省到不想出点工钱的话就拿着胶布胶上去 因为你没烙铁嘛 没办法,胶布胶上 至于稳定不稳定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会发热 发热了 一接触不到就一闪而过吧

网友:
这个还要来发贴问呀。。。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问题。有头接头,没头直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一个废屏的接口接上   还有就是直接把线焊上去  这个问题不至于请教吧

就是手上没有废屏啊。简单焊上是没问题啊。不过想再问一句,这个卡子叫什么名字。

网友:
直接焊上,然后用硅胶固定

网友:
干维修的没有灯管延长线?

网友:
维修的??不可能吧,直接焊上不就完了吗

网友:
直接焊上……

网友:
把那个头的芯弄出来接上

网友:
直接焊上去不就可以啦要么就买个新的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