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的新手机开机很慢,差不多1分钟左右

楼主(2015-03-17):
是小米
手机
系列的通病吗?
手机

网友:
是有一点慢,不过新手机怎么会这么慢呢?期待结果。

网友:
小米开机好像是慢一点 那个MI那里等很久

网友:
系统升级最新的试试

网友:
shen什么情况,有这个手机的介绍一下,啊

网友:
第一次开机是慢点哦,还要配志一些默认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