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ONE X ROOT的时候出现MTP Device驱动未完成安装解决方法

楼主(2015-03-17):
  步骤一:安装WMP11 Windows Media Player 11 For XP。WMP11的安装程序会检测你的系统是否是正版,假如你的使用的是正版系统,就可以直接双击运行安装,假如使用的盗版系统,则还需要多几个步骤才可以正常使用WMP11。

1) 要确认你的系统安装了WinRAR。

2) 右击“Windows Media Player v11.exe”,选择“释放到这里”。

3) 需要运行umdf.exe、wmdbexport.exe、wmfdist11.exe、wmp11.exe四个可执行文件,安装完后请执行步骤二。

  步骤二:修改inf文件。位置在c:\windows\inf\wpdmtp.inf,查看你的MTP设备的VID和PID,如何查看: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加入下面XXXX用USB设备属性对应的VID和PID替换

修改好wpdmtp.inf文件之后保存,然后重启电脑
  步骤三:
  重启电脑后连接上手机,会提示新硬件需要安装驱动,
  选择自动安装,然后会顺利安装完成,到这步已经成功!

  打开我的电脑,会发现

点击进去,问题解决了,可以找到内存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