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主板声卡的问题

楼主(2015-03-17):
进入系统,装万能驱动还是联想官网驱动都不出声音,直接上耳机听,一点反应都没有,电容没鼓包,声卡芯片正常,那就剩下接口的问题了,果断焊掉更换好的,开机有声音,小小经验分享了……

网友:
你怎么知道声卡正常的呢????

网友:
声卡修的不多,这种故障还没考虑过

网友:
接口氧化了吧

网友:
按照LZ的说法修好我的烂主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