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不触发维修求救

楼主(2015-03-17):
联想E42L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故障前是频繁自动关机,最后启动不了。以下是本人的测试电压,还请大家帮忙分析具体什么原因:

测试D4引脚1电压为17V,引脚2为0V,引脚3为17V,按下按键变为0.5V;+3VALW也是0V。3V电压没有查PU6,
其它电压都对,就是3VALW,5VALW输出没有,还有LDO3,5为低电平。再查MAINPWON电压只有0.9V,
PU1输出7引脚为2.66V,VL在这里居然是0.9V,这跟前面测得5V电压不一样,怎么回事?查PU3,VL也是0.9V,
这到底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后期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查到哪里短路了,也肯定没有短路,有时候能开机,不过很难很难开,最近没开了。

网友:
检测下开关是否正常 遇到过进水腐蚀的

网友:
线性3  5V都没有出来 那你好好查查点火回路咯,线性出来才能有待机3  5V啊  排除了芯片没有短路的话就看看是不是5VL的线性有断线,还没有就去认真查点火回路

网友:
开关很好没有腐蚀的。点火回路B+很正常啊,还有测什么吗?

网友:
线性是什么?

网友:
5VL用电流表连接有46uA电流,工作指示灯没亮,按键没按过,没法测了,等我用烙铁飞线连接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有哪个信号有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不知道啊,待机芯片我也没得换啊。

网友:
VL线性都不正常先修这个吧,看下对地阻值有无异常,没异常先换芯片

网友:
由于当天只有万用表,没有电烙铁,所以没能将VL连在一起,昨天拿到烙铁连在一起后,按动按键风扇起转。我想应该是好了,测试3V,5V都出来了,装上,重启,logo出来ok了,就是电源指示灯不会亮,算了应该是坏了不影响使用就这么地吧。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  保护隔离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