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四核怎么升级系统

楼主(2015-03-17):
正常升级
步骤一:需要准备一张1G以上容量的SD卡,还是建议使用Sandisk, Kingstone, 或者Kingmax。

步骤二:格式化SD卡(可选)。

步骤三:需要确认一下dload目录中存在UPDATE.APP文件,再然后将整个dload拷贝到SD卡根目录下。

步骤四:先将SD卡插入手机开机,进入“设置”菜单,选择“存储”->“软件升级”->“SD卡升级”。根据对话可以选择是否备份数据,到最后选择“升级”按钮,开始升级。如下图:

强制升级
步骤一:需要准备一张1G以上容量的SD卡,还是建议使用Sandisk, Kingstone, 或者Kingmax。

步骤二:格式化SD卡(可选)。

步骤三: 需要确认一下dload目录中存在UPDATE.APP文件,在然后将整个dload拷贝到SD卡根目录下。

步骤四:同时按住音量上、下键,按开机键,音量上下键持续按10秒以上,此时手机应该自动触发SD卡升级操作。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