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故障现象 不触发

楼主(2015-03-17):
主板维修主板型号 七彩虹CF-G6-MX 故障现象 不触发故障检测 待机3.3V正常

网友:
修到1秒掉电的  也不好查问题

网友:
通病啊,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啊

网友(2015-04-19):
开机电路问题     检查开机排针  电压  高电平 开机 还是低电平开机?  跑线检查  是经IO开机  还是南桥开机

网友(2015-05-2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5-08-05):
LZ解决了吗 求分享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也遇到个一样的

网友:
检查条件开机: 3进(...) 3出(SLP_*)  重点搞晶振  ,顺便看看有没有电容怀孕的!!!

这玩意应该是H61板子,没有PCI插槽,卡是用不了了

网友:
晕啊 遇到这种就搞不定啊  大师快快出现救命啊

网友(2015-10-10):
等待,修出来了分享

网友:
1秒掉电反复触发的,加焊IO,不行换IO

网友(2016-04-14):
这问题没人修复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
我发现各问题,CPU供电旁边的电容打阻值才40多。正常的应该是500多才对啊。就用烧鸡大法伺候,发现桥很热。查桥附件的电容,电阻很小。初步判断桥挂了。有没有大神遇到的。

网友A(2016-06-08):
刚接到一块!正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接到一块!正在检测

什么故障?

网友:
也遇到一块 待修……

网友(2016-07-08):
有谁修出来了吗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有谁修好的吗

网友B(2016-09-20):
我也遇到一块,待修,有修好的吗/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块,待修,有修好的吗/共享一下,谢谢

不触发的查一下io和桥的工作条件,开关信号,bios等

网友(2016-10-25):
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

网友:
刚修好一块,是RTCRST#没有电压,顺着跑线,发现腐蚀,用刀刮后,电压升到3.0伏,正常开机。

网友(2017-02-17):
没有大师讲下如何下手

网友C:
我也有一块,没有大师分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没有大师分析啊

不触发的可以查一下触发开机条件io的供电,开关信号桥的供电等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触发的可以查一下触发开机条件io的供电,开关信号桥的供电等条件

我这块板待机条件正常,io没触发到桥,换io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块板待机条件正常,io没触发到桥,换io好了

恩,一般不触发很好修的,查一下所有的触发条件基本可以修好

网友E:
你的下载分怎么是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下载分怎么是负的

肯定是灌水,被版主把下载分扣成负数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最好小窗口私聊一下楼主,问一下,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