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G I3独显 保证你没见过的苦逼故障 求解释啊

楼主(2015-03-17):
先说下我的苦逼维修过程吧   其实也是我 的粗心大意 让我修了半天又绕回了最初故障来到加电不显示   看论坛说这个机器的通病是 bios   正好拆开主板  以前也刷过bios   好 果断刷起啊   刷完  尼玛 还是不管  我一测量 所有供电都有  就尼玛 显卡供电没有  我把pj15断开 电压时有时没有  并且我断开pr150 +NVVDD_SENSE这个信号对地只有15欧姆这个信号直接进显卡   我也为显卡坏了

于是直接换了个显卡 谁知故障还是一样 并且+NVVDD_SENSE这个信号对地还是只有15欧姆 看来这个阻值是正常的显卡没问题 为什么断开pj15显卡供电是时有时没有呢? 这时我量显卡的开启信号VGA_ON 也是时有时没有 。。

VGA ON 是有DGPU_PWR_EN经过U16转换过来的

DGPU_PWR_EN 是有显卡直接发出的 这时断开R85 南桥那一端依然是跳变 于是换南桥 换完后还是一样   cpu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       于是 这时我没办法了   这时我又把之前备份的bios刷进去  尼玛  显卡供电又出来了   尼玛 bios会导致显卡不出供电   尼玛这才是最初故障啊  修了半天 又回到了起点  我崩溃啊 难道我bios 下错了  后来我又从论坛上下了5 。6个都是一样  我真心不明白什么原因 求指点啊  我下的bios 看样子没问题啊    bios芯片我也换了  只要刷以前的bios显卡供电就有  刷下载的就没有
版号日期都一模一样啊   下面是上传了几个下bios的帖子 没问题啊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3886-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408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49610-1-1.html
现在机器是加电不显示  我量着复位也有了   应该是复位不跑马 现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还是有点怀疑BIOS  可是我下载的bios 刷上就没显卡供电   到底哪里的问题啊

我板子图片

网友:
在线等啊    大神们 告诉我这时为什么   我都崩溃啦

网友:
这个机器BIOS不对还会显卡没供电??没见过啊

网友:
求饼哥出来解释一下啊

网友A:
集显供电有的和BIOS有关,独显的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有的和BIOS有关,独显的应该没关系吧

可是 事实摆在眼前啊   我也不明白

网友:
要跑码了才会出供电吧

网友B:
要换个思路想想,不能一直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换个思路想想,不能一直搞BIOS

可是现在  该换的都换了  我也不知道 该修哪里了

网友C:
宏基有的机器电池电压不够 也开机不显示

网友D: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基有的机器电池电压不够 也开机不显示

电池换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 那有什么思路

网友:
我手上有台故障跟你差不多的   也没办法了

网友:
真厉害,精神可嘉

网友E:
1、sense的那个是电压检测,有个电阻接到显卡核心供电上,所以值低
2、5以后显卡供电都是受BIOS程序控制无需纠结
3、你看看你板子是否过内存吧,SMBUS波波抓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sense的那个是电压检测,有个电阻接到显卡核心供电上,所以值低
2、5以后显卡供电都是受BIOS程序控制无 ...

我吧PR150断开  sense 也是阻值只有10几欧 难道我断错了    我是想知道我下载的bios 怎么都不管      明明是一样的啊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       我现在没法排除  原机bios 有没有问题啊  毕竟来的时候刷过         还有 我没有示波器  没法量波形

网友:
看来以后的本本跟以前的不一样了 修的时候 要注意了

网友:
现买一个也来得及,或者借一个,或者拿到朋友那测一下BIOS 波形,还有饼哥说的测试点,其他地方也测一下吧,没有示波器修疑难杂症很费时间,另外没有示波器有的件只能用代换法,大型集成块可想而知,焊接技术再好也不能随便拆卸,受累费工夫的是维修者

网友:
向饼哥致敬!跟着饼哥给的方向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