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0+339电源雷击换945后噪音偏大有焦味

楼主(2015-03-17):
一杂牌7500+339电源雷击无输出,查待机一个945三极管坏,换后待机及启动后电压正常,但感觉振荡噪音偏大,接负载后有些焦味由风扇扇出,但连续工作十五分钟未发现其它异常,(不敢用太久),还有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
          雷击电源往往会使多个元件受损,或性能变坏,检查时要仔细。你检查出一个945明显损坏,是双管驱动部位中的一个元件吗? 驱动对管更换时,通常是要一下换两个参数相近的对管。如果945是辅助电源部分的元件,+5VSB正常否?监测短时运行时的各关键点电压,通过对比经验值分析压缩问题所在部位。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换推动管945  b极供电电阻。

网友:
坏的945是待机辅助电路部分的,待机及启动后各组电压均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阻的!

网友:
哪个电阻不好量啊

网友:
可以看点组的颜色   高温的电阻一般容易发黄!!!

网友:
电感,电容,电阻均有可能有焦味。
打开电源很容易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