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七彩虹CF-G6-MX 故障现象 不触发

楼主(2015-03-17):
七彩虹CF-G6-MX 故障现象 不触发 开关点压5V

网友:
好简单哦

网友:
修到一样 换板了  有人查出问题说

网友A:
有人说,压桥,可以好,但是我试了,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5-05-2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很多人有遇到  都没有解决  我也遇到了  不过还在修

网友(2015-07-08):
   怎么都没BIOS啊、。

网友(2015-08-14):
解决了没有 啊?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2015-10-10):
1楼什么意思?你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2016-05-17):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压桥,可以好,但是我试了,还是没有解决

大神,你知道和开机排针相连的那个贴片电阻是多大阻值的吗?(就是开机排针上面那个1AM三极管下面那个贴片电阻-左边有个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右边有个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

网友:
有谁修出来分享下过程

网友B:
学习中,新手,请各位大虾多多提供好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中,新手,请各位大虾多多提供好教材

连续几次了相同回复

网友:
等候结果!觉得待机这一块

网友C:
我有一个这个型号板子,没有CPU电压,目测主板背面很多过孔有腐蚀,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这个型号板子,没有CPU电压,目测主板背面很多过孔有腐蚀,放弃

进水的不好修奥

网友(2016-07-08):
等回复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