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掉件

楼主(2015-03-17):
客户说常蓝屏,昨天报警开不了机,经查是这条金士顿内存出问题,客户走后仔细打量这内存,发现有芝麻大小掉件,手上没一模一样的内存,有知道的请告诉我掉的是什么,打算在其他内存上拆两个过来试试,也不知道用风枪还是烙铁,这两样功夫我都不怎么样。

网友:
电容 刚刚看了下 金士顿内存条 ddr3代 2g

网友:
在费内存上拆个电容试试

网友:
你这个金士顿好像不是正品吧

网友:
是一个电容……。

网友:
掉的是电容,坏内存拆一个装上试试,山寨内存太多了,

网友:
掉的是电容,找一个大小相等的换上

网友:
你对比同样地内存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 a lot from ur post

网友:
比照附近和焊盘,应该就是内存。

网友:
可以找相同的换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and learn a lot from ur post

这句话翻译过来是

谢谢你的分享和学到很多东西从你的帖子

网友B:
AMD专用条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专用条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YES ...THAT IS TRUE....

网友:
我看了那个图片,上面掉的的确是电容,因为贴片电容比较高,不像电阻那么矮,比较容易掉,随便从报废的内存条上面拆大小一样颜色相近贴片电容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