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液晶:32寸夏普灯管液晶屏用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和V59主板点亮

楼主(2015-03-17):
一个32寸夏普灯管液晶屏用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和V59主板点亮
还在用原装主板和电源板的同仁OUT了。

网友:
有才,这样寿命没问题?

网友:
路过见识一个

网友:
写的太好了 。。。。。。

网友:
我有一个创维32的, 收回来的, 本想电源板修复即可, 谁知雷击的威力真心强大,电源板, 逻辑驱动板,屏驱动板都难逃此劫, 现在只剩下个屏了, 我尝试用液晶显示器的乐华驱动板去点亮, 结果发现屏线的供电脚都不一样。。自己DIY 了一根, 发现5V 到屏驱动板上了,可是芯片却无电压,暂时搁置了

网友:
这也行吗???

网友:
经验所得,实现珍贵..顶一个./...

网友:
需要长时间测试的

网友:
这也行,笔记本适配器输出电压不是16--19V吗?你那个是LCD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