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换贴片IC的

楼主(2015-03-17):
液晶彩电的元件级维修中,有时需要更换损坏或疑似损坏的贴片IC,这是一个相对精细的活,处理不好的话,可能造成底板起泡,铜箔起皮等,甚至扩大故障,每个人的操作方法不尽相同,下面根据本人的实际操作经验,分享我的换贴片芯片的过程,以期抛砖引玉。
    有的朋友换芯片时,采用一只手持热风枪加热,另一只手持小起子或镊子轻撬芯片,我的看法认为此法有点不妥,一。撬动芯片的力度难以掌控,弄得不好,会造成铜箔起皮,二,芯片脱落的瞬间,有可能碰到周围的小元件,造成元件脱落或焊锡粘连,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本人的做法是:取一段适当长度0.15MM左右的漆包线,线的两头各穿过待换芯片对边引脚下方,然后把线头拧在一起做成提线,一手向上轻提提线,一手持热风枪加热,温度适当调高一点,风口对着芯片吹的同时稍微做绕圈移动,有帖子介绍要吹芯片的脚,以前我也是这样做的,总感觉加热太慢,后来请教了贴片厂的熟手,他们介绍应该吹芯片才能缩短加热时间,经试验果然管用,大家不妨用废板试验证实。取下待换芯片后,用棉花蘸天那水清洗焊盘,再洒点松香粉,用吸锡带或去皮的新胶质线吸尽残锡,再次清洗焊盘,把新芯片放妥,抹上助焊剂或松香粉,先焊好对角两个脚以固定芯片,然后用尖头烙铁逐脚焊好。当然,如果你的焊接技术不错可用刀型烙铁拖焊,但注意拖焊时烙铁头不能碰触芯片引脚,以免造成引脚变形。焊接完成后重新清洗焊接处即可上机。1用0.15MM左右漆包线,两头分别穿过待换芯片对边引脚下方。
2把穿好的漆包线拧成一股作为提线。
3用热风钱加热芯片。
4一会儿,待换芯片脱离。
5清洗焊盘。
6在洗净的焊盘上洒一些松香粉。7用吸锡带吸尽残锡。
8再次清洗焊盘。
9放妥新芯片,抹上助焊剂或松香粉,先焊接对角两个引脚以固定芯片。然后逐脚焊好如有把握,可用刀型烙铁拖焊质量更佳。
10重新清洗后即可上机。

网友:
提IC的方法不错 下次也来试试

网友:
下面没有空隙给你穿线的吧

网友:
不错,下次试一试.........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做法!不过我们都是用镊子来翘!多一种方法!多一种安全!

网友:
这几天我的风枪好象是中毒了,吹好几只芯片都让板鼓包了。可能是春节玩久了,把手艺掉了

网友A:
我想问楼主一下!有松香粉卖的吗?还真没用过这种东西!都是一盒一盒的。

网友:
收藏了,楼主技术好

网友:
方法不错,只是很多贴片的底下好象穿不了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楼主一下!有松香粉卖的吗?还真没用过这种东西!都是一盒一盒的。

松香和工业酒精泡下,松香水更好用

网友:
想法是好,有的估计穿不了线。

网友:
每次都这样感觉好麻烦的说,还有一些芯片是传不过去引线的啊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用烙铁先用有铅焊锡带着拖焊一遍焊脚,再用风枪吹,就能轻松吹下来了

网友:
学习了!多一种方法多一种技巧

网友:
吹了直接用镊子拿下來就可以,何必這麼麻煩,IC又不大,角又不多。高手都不這麼用。

网友:
起重机的感觉哦,蛮厉害的手法

网友:
这也行!下回试试

网友:
这种方法对拆卸直插式芯片更适用!

网友:
老板你的手也是够黑啊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的感觉哦

网友:
能穿过线的可以用细钢丝做个叉子穿过去,等焊锡一融手一挑也可以。不能穿线的有吸笔用吸笔,没有只有用镊子夹了,我大多数都是镊子夹、挑。

网友:
w我一般用的都是镊子穿线是不是有些芯片根本没空间吧

网友:
方法有很多种,楼主的方法也不错,我是先用含铅的焊锡(熔点低)在所有引脚上堆锡,可适当加点焊膏,然后用热风枪吹,焊锡光亮后用镊子轻推一下,就直接夹起来就可以了,速度也很快,而且热风温度也不高。

网友:
这样也可以???其实楼主不用这么麻烦吧   你用铝箔纸 把旁边的小器件掩盖住 不就行了

网友:
不错,不过我就直接用镊子垂直夹起来了

网友:
直接吹芯片对小一些芯片好使大一些还是转圈吹才对

网友:
呵呵,其实我也想说,亲,你这手,辛苦了

网友:
楼主  真是不怕麻烦    像这种我就直接用风箱吹   难得麻烦    一般还是不  容易吹鼓包   拿东西质量 还是  可以     在这里谢谢楼主了      不妨没事还可以试试

网友:
收藏了,楼主技术好,不过看芯片下面有没有空隙,没有的话,就是用镊子了,

网友:
还是用镊子方便

网友:
千锤百炼的手呀!!

网友(2015-04-22):
能穿过去线的话是个好方法,适合我这种新手

网友:
我還是喜歡在ic腳堆錫再加熱好點

网友:
穿线不一定好穿。想法不错。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了焊油用风枪吹呀~~~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麻烦点,

网友(2015-05-25):
学习了.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用烙铁先用有铅焊锡带着拖焊一遍焊脚,再用风枪吹,就能轻松吹下来了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但注意拖焊时烙铁头不能碰触芯片引脚,以免造成引脚变形。
我想问的是。不触碰引脚怎么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