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台机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5-03-17):
g470 不触发
迅速拆开,发现还是处女机,(最喜欢处女机了)。按开关不触发,用表笔,可以触发亮机,这台机,开关板爱断线, ,应该也算是通病了,修过好几台了。开关板在风扇下面,由于各种热胀冷缩 化学反应*******导致的~~~~~
东芝L600D  触发至0.04a,不动。。拆机,发现待机无5v,插电瞬间有5v被迅速拉低,按开关触发也没有5v,5v电感一百多欧姆,3v四百多欧姆, 扫了下芯片周边小元件,没发现异常,5v这组的开启电压和bst等都正常,迅速更换芯片,ok了,5v正常输出,触发,跑码。
没分了,发个贴挣点分再说

我的她,她的他 + 1 赞一个!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G470还没有碰到过,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这问题的多

网友:
哈哈,这个都是简单的故障,一般遇到简单还是可以解决的我!

网友:
思路清晰,好技术。

网友:
不错,我是没遇到过G470的通病

网友:
厉害
  是我就修补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能详细就好了

网友:
修机的速度很快啊

网友:
配件齐,修机就是快。

网友:
楼主水平高啊,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LZ真厉害 我还没有遇见过呢  以后遇见了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呵呵 。真快修机

网友:
两台都秒杀啦

网友:
都还好没有太伤脑筋的故障

网友:
感觉楼主修机神速啊    佩服佩服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A:
楼主发帖跟记流水帐似的,最后那台L600换哪个芯片好的呀,注明噢。不过值得夸赞的是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G470还没有遇到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帖跟记流水帐似的,最后那台L600换哪个芯片好的呀,注明噢。不过值得夸赞的是楼主经验丰富啊。

3,5v供电芯片

网友:
g470开关板排线问题 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换开关线好

网友:
这个问题好简单啊!

网友B:
已经给你加5分了,这种软排线很容易老化,应该也算通病吧!没有排线换飞线也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给你加5分了,这种软排线很容易老化,应该也算通病吧!没有排线换飞线也很容易。

是开关板的线路节点腐蚀断线了,不是排线断了

网友:
抱歉!没注意!是我看错了!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种故障也修过。。。

网友:
这种故障也维修过。

网友:
送钱的机子阿

网友:
谢谢分享,只是说得太简单了,没看明白